[电源] 4n04r8同样批号是hga020,怎么有真的也有假的!怎么分辨呢!

楼主(2021-12-19):
4n04r8同样批号是hga020,怎么有真的也有假的!怎么分辨呢!

网友A:
买拆机货感觉还更靠谱一些

网友:
对比一下表面的字啊什么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假的可能是用其他型号打磨改字来的,有显微镜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拆机货感觉还更靠谱一些

这个我买的就是拆机的!

网友:
对比下真货印字,很明显的。

网友:
毫欧表,10v电源供电测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