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2008年的万利达DVP-890高清歌王DVD机简单拆解,一张碟几千首歌曲

楼主(2021-12-19):
万利达歌王系列的VCD、SVCD、DVD播放器大名鼎鼎,MIDI歌曲技术独领风骚十几年,唱遍大江南北,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经典传奇。
这是后期机器,功能不减,做工用料明显缩水,号称七千多首歌曲,其中两千多首原唱,大全套实在难得。

让我们一睹她的芳容吧!

网友A:
当年DVD的光驱,用个普通的直流电机带3级减速就能追踪几微米的光道,想想就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B:
一个光盘,怎么做到几千首歌曲MT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光盘,怎么做到几千首歌曲MTV的?

那种是midi音乐,外挂字幕,再加上几段固定的视频。

我车里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是midi音乐,外挂字幕,再加上几段固定的视频。

我车里就有。

原来如此,我有张歌王DVD碟片,放普通DVD机不能播放,应该是普通机没法解码MIDI音乐。

网友:
除了马兰士高级的音响DVD,先锋那种机器外,DVD机器拆机就是那么严重缩水没什么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DVD的光驱,用个普通的直流电机带3级减速就能追踪几微米的光道,想想就觉得不可思议。。。 ...

这可不是直流电机的功劳,直流点击只要能保证毫米左右的定位就可以了,直流电机在大减速比齿轮减速下短距离毫米定位还是没问题的,寻道关键靠的是浮动镜头,线圈磁铁构成音圈电机,驱动镜头组成XZ 2向可调整机构。与驱动芯片和盘内辅助信息组成闭环调节系统。光盘主光路两边有辅助对焦的光路,会产生特殊的反射。在运行过程中透镜是一只跟随盘面上下左右晃动的,来实现寻道,等行程内的读完了就控制直流马达走一格,然后镜头回来再读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个光盘,怎么做到几千首歌曲MTV的?

一张dvd光盘,放mp3还是可以够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张dvd光盘,放mp3还是可以够放的

哪舍得用MP3,一般都是1MB大小的OGG格式音乐,一声道音乐,一声道原唱。

再来就是midi音乐,这个能听得出来,明显不是实物乐器演奏的感觉,但这个月可以放更多的歌曲。

网友(2022-01-22):
内部乱,再加上山寨品

网友(2023-04-12):
这些DVD机后来缩水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