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个人评测ATX电源的玩家视频

楼主(2021-12-1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265636f6d6d656e64.1

最近在看ATX电源维修视频,极少看到有人修好电源是加载测试的,最多是直接上主板试试, 有些电源用户说明就是在使用中有时会关机,而维修者到手就用个TB上买的检测器看看,说没问题

我们业余维修基本是不会买这么多设备的(我看那些山寨电源厂家也没这么做),发这个视频为了了解有这些事,对维修判断也有帮助。

修电源起码得带些负载稳定后才可实际使用。

这种都是不带载的

网友:
别买安钛克vp550

网友:
还有垃圾游戏悍将,先烧显卡,返厂后连主板都烧了

网友:
老老实实买长城航嘉电源,大部分电脑都是电源不好造成的故障,损坏

网友:
买二手,拆,看用料,不合适就吃灰

网友:
当初这个电源出货量非常大

网友:
这不是翼王吗~~~

网友:
振华海韵台达的电源还不错,全汉的用料比较缩,航嘉线下用的比较多

网友:
全汉用户的受害者?

网友:
UP主测评有意思

网友A:
用什么检测呢?那么大电流,只有电炉丝了。

网友:
翼王貌似也没有尽说实话,看看这个up的吧!@VirtualMO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检测呢?那么大电流,只有电炉丝了。

我们用电炉丝
人家起码是电子负载,他还自己编程序,如可以瞬间加大或减少负载电流来看看电源的性能。

我们普通维修者一般也就加个负载试试,
大功率的电源加个满载? 不是很方便的。 他还要在满载下烧鸡一定的时间。
他除了各种仪器,还有个灭火器。遇到差的电源带满载考机烧起来很可能的。

网友:
那么多的电子负载啊,亮点是那个灭火器,看来此人安全意识非常强啊,看完视频,我估计我买的那台艾用9600电子负载就是这个人的,当时我还纳闷这个卖家拿那么多电子负载干什么,成色还还非常新,都不怎么使用过就出了,原来是参数不够用啊,再次翻看我的购买记录,综合此人的图片背景及出过的东西,及他那台是德的示波器,我确认我那台电子负载就是出自这个视频主,

网友:
电子玩家眼里我们这里大多数都是烂菜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