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拆米家桌面暖风机,一不小心短路BOOM

楼主(2021-12-19):
自己随便拍的照片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搬了官方的图来

买的是咸鱼二手的,比官方原价便宜了50元

直接开拆

摇头电机

拆下盖子里的两颗螺丝,然后大力出奇迹即可
全是润滑脂

电机一颗螺丝没拧差评

这里有2个插头一不小心就容易插错,会短路BOOM
安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这些插头的设计还挺不错的,上面有一个可以活动的部件,很容易按下去,然后用手就能拔出来。
早期的基本上都是大力出奇迹,容易拔坏插头/插座或者碰坏其他部件

取下发热组件

触控的,指示灯那儿有点漏光

主板

PN8046M
宽输出范围非隔离交直流转换芯片,输出功率最高9W@230VAC
提供24v

继电器,控制PTC发热模块

倾倒关机传感器,里面有一颗小钢珠。
第一眼看成光耦

加长版双色LED草帽灯珠
处理的不太好,没有套热缩管引起漏光

BF7612,单片机?比亚迪生产的??

4个孔都钻大了点,不然超难拆的

拆下PTC发热模块

600W的

9025风扇
24V0.1A

250V 5A 110℃温控开关

250V 10A 135℃温度保险

这是错误接线!!!
有其他急事,手忙脚乱安装好没有检查,,然后插电

BOOM

还好只是直接短路了,除了插头烧蚀了一点点,没有其他问题,温度保险也还好好的。
重新装好上电测试功率

自然风(无加热)模式
功率7W(应该没这么高,功率计误差)

开启暖风模式

PTC预热功率1300W左右

稳定运行功率600W,跟标称的一样

功率计有点误差,刚好这次被炸黑了,又多了一个升级装备的理由
END

网友A:
小地方来的,没见过这么高大上的玩意

网友B:
在-30℃的天气下,放到室外测测功率,看看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30℃的天气下,放到室外测测功率,看看有多大

汕头这边冬天温度低于10度就算是很罕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地方来的,没见过这么高大上的玩意

买米家这种大品牌的用着放心,该有的保护都有,不太可能出现虚标的问题。

网友C:
这个内部设计非常的“小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内部设计非常的“小米”

这个电源线和插头也很小米。

网友:
转向电机固定螺丝旁边还有定位柱,所以一颗螺丝就足够了

网友:
这个电暖气很有小米风格,我也爱上了。

网友D:
看着也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也不咋样

至少比那些杂牌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干燥了

加湿器还没调试好。试一下加湿器放在暖风机前面

网友F:
汕头会冷 ???我河源冷个寂寞,现在还穿着短袖在家溜达

网友:
69块全新
淘宝购得
至少看着顺眼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汕头会冷 ???我河源冷个寂寞,现在还穿着短袖在家溜达

我比较怕冷,比较冷的时候手会变得僵硬,然后写字又慢又丑

网友G:
太巧了,我刚拆了一个拍完准备发就看到LZ发这个帖子了,那我也就不用发了,我也是拆开维修,我的使用过程中总是有烧焦味,并且风扇有异响,拆开修修,顺便发个拆机。最后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原因,因为有几次直接断电,没有给发热体足够的冷却时间,导致风扇后塑胶凸起,拉进了到发热体的距离,从而进一步恶化高问题,随后导致润滑油脂变干,发生异响,看图
这个中间是被手按下去的,拆出来是圆鼓鼓的

内部油脂

重新加油,没有合适的,随便找出个试试看

之后用特氟龙胶代替原有的塑料贴纸,没有拍

组装好OK,无异响无异味

网友:
里面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巧了,我刚拆了一个拍完准备发就看到LZ发这个帖子了,那我也就不用发了,我也是拆开维修,我的使用过程中 ...

我比较注意这个问题,没有直接断电,都是等关机后自动1分钟散热。
不过我这个拆的时候也发现了风扇后面有一点融化,上家瞎整的。。。

网友:
这个用起来会不会很吵,风扇电机也不带滚珠轴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