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在电动车用铝酸畜蓄电池的一个疑问

楼主(2021-12-19):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以为现在电动车(两轮电动自行车)用的免维护干式铅酸蓄电池,是汽车、船舶用的大电流大容量铅酸蓄电池的缩小版(仅仅只是体积和电容量缩小,除此之外,其工艺和技术完全不同,后来与一同好闲聊,得知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有很大区别,但是他也说不太清楚究竟详细区别在哪,今天兴致不错,发一个咨询帖,请熟谙此道的行家里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lz用的五笔输入法吗

网友B:
铅酸电池也有容量型和动力型的,或者说是一般性的和动力型的。

比如汽车启动电池,就分启停型和非启停型的(一般)。

猜测启停型的要求放电能力更强,估计偏动力一点。

其他方面应该差不多,所谓的技术改进,大多是奔着成本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也有容量型和动力型的,或者说是一般性的和动力型的。

比如汽车启动电池,就分启停型和非启停型的 ...

比如汽车启动电池,就分启停型和非启停型的(一般)。

你这种分类不知是否行业术语,我的认知,汽车电瓶启动时给启动机供电,由启动机给发动机点火,启动完成之后,由发电机给电瓶充电(浮充)并供给全车电气系统供电,包括仪表、照明、音响、暖风等等,不知这种应用属于启停型和非启停型的(一般)哪一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五笔输入法吗

手写输入

网友:
三大件,正负极和电解液。

网友:
大概只有化学反应是一样的吧

网友C:
猜测铅酸电池所谓动力型和容量型,本质是在相同重量和体积下,极板面积优先还是厚度优先的区别。极板面积大,化学反应就迅速,提供瞬间电流能力自然强。

网友D:
电动车用的叫:密封型阀控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猜测铅酸电池所谓动力型和容量型,本质是在相同重量和体积下,极板面积优先还是厚度优先的区别。极板面积大 ...

正解。
薄的面积大,爆发力大,寿命低。 汽车启动用。
厚的面积小,爆发力小,寿命长。 两轮电动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用的叫:密封型阀控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这种电池属于容量型还是动力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汽车启动电池,就分启停型和非启停型的(一般)。

你这种分类不知是否行业术语,我的认知,汽车电瓶 ...

是不是行业术语我不知道,我不是干这一行的。

汽车启动基本算得上短路型供电,启动电流非常大,在极端情况下,需要200A的电流是常事;带启停的车子,车速为0.且踩刹车达到一定时段,发动机就会熄火,松开刹车又会启动,在红绿灯林立的失去道路,车辆就会频繁启动,对电池的要求就会很高,一般电池用于启停车型,很快就会烧断电极,烧死极板而导致电池报废。

在卖电瓶的行业内,他们看的是CCA,理论上CCA越高的耐用性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池属于容量型还是动力型?

铅酸电池基本是分动力型和容量型的,它是分成浮充型,和循环型。汽车,用的属于浮充型,电动车用的,属于循环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行业术语我不知道,我不是干这一行的。

汽车启动基本算得上短路型供电,启动电流非常大,在极端情 ...

感谢支持

CCA这个缩写我头次见,还真不知翻译成汉文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

CCA这个缩写我头次见,还真不知翻译成汉文是什么意思。

百度百科:

所谓冷起动电流CCA值(Cold Cranking Ampere)指的是:在规定的某一低温状态下(通常规定在0℉或–17.8℃)蓄电池在电压降至极限馈电电压前,连续30秒释放出的电流量。例如:有一个12伏特的蓄电池外壳标明CCA值为600,其意义为在0°F时,在电压降到7.2伏特前,连续30秒可提供600安培(Ampere)的电流量.
引进这个概念为的是重点考核蓄电池的放电能力,从而保证给起动机的使用提供可靠和真实的能源。我们可以通过许多国外起动机的实验报告和图纸上看到“110Ah/450A”的标记,其含义是指:该起动机能够在–17.8℃环境下使用具有冷起动电流CCA为450A的110Ah蓄电池满足发动机冷起动试验。如果我们只是注意到蓄电池的容量110Ah而忽视冷启动电流能力的话,按照同样的规范进行发动机冷起动试验,我们的试验就很有可能失败,其结果就是有可能要求起动机厂家更换更高一级功率级别的起动机产品,或增大蓄电池的容量来解决冷起动问题。这是因为中国蓄电池的制造水平与国际水平的差异造成的,中国110Ah蓄电池的冷启动电流才为370A~400A,国外具有450A冷启动电流的110Ah蓄电池相当于我们的150~160Ah蓄电池。
因此,逐步引入冷起动电流值CCA来规范发动机冷起动试验和蓄电池的选型,对中国汽车工业全面向国际标准靠拢来说势在必行!
若在一些品牌的蓄电池没有类型编号,可以用以下方法估算蓄电池的CCA值.
车辆排气量  约略CCA值
1,200~1,600 350
1,600~2,000 500
2,000~3,000 650
3,000以上  750

楼主:
感谢支持

你这一段非常精彩,令在下茅塞顿开,必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