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不服来战,自己动手做最美双4K迷你机,记刃9000GIT改造MOD

楼主(2021-12-19):
之前发过一个4K迷你机的文章,倍受大家的关注,感谢大伙的支持。之所以要改造主要是为了更美观,同时也改善原有的散热设计,这个想法之前就有了,而且也付之于行动,每天差不挤出多一个小时来做的,加上各种配件的定制,前前后后差不多三个月。花了这么久主要是因为定制配件等的比较久,另外就是手上没有合适的工具,特别是有的地方用手术刀一点点扣出来的。废话不多说,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MOD,自己比较业余,技术不到家我认,只能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弥补学习。期间一直有机友在关注进展,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关注,拖了这么久确实挺对不住大家的,在这里给大家道个歉。

MOD之前的准备工作:

改造的主要目的是打造光污染改善散热,这些就是所需要的主要配件了。选择TT的RGB系列,主要原因是它风扇的光污染看起来确实高端大气,虽然也有更加有性价比的型号可以替代,但是总感觉差那么点意思。

所有的配件合计3200多,由于自己的测量失误,一开始选择了280冷排,结果机箱缺1厘米,导致侧面板上塞不进,因此后面不得不又定了一个240的,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侧面板最大只兼容240的冷排。追求性价比的话,其实选择Tt蛟龙240 ARGB就可以了,可以省600。

因为要增加两块硬盘,同时增加了风扇整机的功耗必定会超过机器原有的设计,考虑到超频和整体的稳定性等因素,因此电源也升级成650W的Tt TPG RGB 650W。主要考虑到此电源的光效可以和冷排联动形成一个整体,此外10年的质保也让人更加安心一些。

开始MOD打造自己的个性化机箱:

等了一个多月所有的配件都就位了,开始动手。

1.改造电源仓。

Tt TPG RGB 650W电源比原装电源更长一些,所以先改造电源仓。

原机箱在细节的设计上还是较为到位的,原来的电源的顶部和上方设计有限位卡扣,因此需要先切割掉这两个卡扣。

上角磨机把电源的限高限宽卡扣去掉,然后用螺丝锁紧电源。

OK了电源部分改造完成,Tt TPGRGB 650W已经稳稳地塞进这个HTPC小机箱了。电源整整大了一号还是完美地放进去了。改完后机箱内的风道改了,现在需要从侧面板进风而不是前进后出,别担心后续两个侧面板也需要改。

2.改造前面板风扇位。

改造前面板之前需要先从顶部开始拆,顶部的把手螺丝隐藏比较隐秘,需要先拆除这个LOGO面板。

依次分离把手和顶部的面板。

顶部的这张金属网面别扔,可以改成侧面板进风口的防尘网。

拆掉顶部的2条RGB灯条。

接着上风扇,用的是TT的14CMRGB风扇和冷排及电源上的风扇灯一致,确保整体的一致性。

前面板原装是两个8厘米风扇,以增加进风量,改造后主要从侧面进风,所以这里改装成一个14厘米风扇足够了,先把风扇放上去看一下具体的位置。

因为边是凸起的,所以这里做用铅笔做一下记号,注意不要切断,因为要把它内凹。

同样上角磨机,切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按铅笔线来切。

切完以后内折,将风扇下沉跟中间齐平,然后用电钻开一个小孔,接着上丝攻攻出螺纹。

原来机箱设计是从左上角穿孔放过线,这个位置需要得到保留,因此把14厘米的风扇切掉一角。

这里用了三枚长的不锈钢螺丝固定,至此前面板的风扇位改造完毕。

3.硬改硬盘仓。

主板默认没有安装散热片,顺手把主板南桥改了,需要用带粘性的导热胶找一块散热片贴上。

由于电源更换成了Tt TPG RGB 650W,长度更长一些,因此接口会顶到硬盘仓,用美工刀将所有的接口都去掉3MM并不影响接口功能。

将接口缩短后整理好,现在不会顶到硬盘仓了。

默认硬盘仓只支持2个3.5硬盘位,但是底部的的空间足够可以再安装一块2.5的硬盘,所以继续改。

先将一块2.5SSD送的3.5转2.5的金属架切掉多余的部分,然后开孔用螺丝固定到硬盘仓底部。

再将硬盘安装到支架上,完美!3块硬盘正好用完了主板上的3个SATA接口,外加自带的M.2接口的512G硬盘,共四块硬盘,现在有足够的硬盘空间可以用来非编和存资料了。

把硬盘仓复位,原装的机箱还是很给力的,经过简单地改造可以塞进3块硬盘。

4.安装风扇控制器。

因为主板并没有提供RGB接口,因此我使用岚LWIND这块控制器,兼容TT/酷冷/九州风神等众多品牌的风扇,最多可同时支持12个风扇。

先从USB3.0前置扩展口上扩展出一个USB2.0接口。

然后从扩展的接口中安装风扇控制器。

5.改善主板散热。

先测量和机箱的距离,然后找一块散热片进行切割。(这片是我以前亮机卡上的散热片,所有的改造散热片都是我平时从要扔的设备上拆下来的,都是废物利用基本上没花钱。)

切1.7CM宽的长条然后打磨平整。

再切成2块,贴上导热片,正好改善7路供电上的散热。

安装完的效果,完全看不出来是自己MOD的。哈哈!

6.顶部的光污染改造。

这两块顶部的发光板图形完全是自己设计,打上了自己的LOGO独此一份。

这里需要用到玻璃胶,为了防止涂出外面内外都贴上美纹纸。(油漆店有售2元一卷)

用普通的黑色玻璃胶(品牌无所谓)最好和机箱颜色一致。打完后先揭掉美纹纸,然后等胶干透,这个时候可以处理前面板。

7.前面板改造。

由于前面改成了14CM的风扇,必然会对前面板造成影响必须切掉这个住。原装的开关键为白色底光,需要改成RGB。这里切开后留下这个导光板备用。

RGB灯条用的家装的5V RGB灯条,12块一卷的那种,剪短后找一截网线连接成一块,注意线序。

然后安上之前拆下的导光板用热容胶固定,从背面比较丑。没事正面看不到。

8.改造侧面板。

每天用晚上碎片化的时间MOD,前面板改完又得一天了,胶已经干透。

先把顶板安装上,顺手把冷头安装了,再改侧面板,TT的冷头预置了散热硅脂,直接拿来安装就行。之前看到有朋友问这个灰色的要不要刮掉,我也看真的是醉,这个就是散热硅脂直接安装。

下面侧面板240的冷排开孔,先用电磨割掉外面的塑料,然后角磨机切掉内部的镀锌钢板。

开孔安装冷板,为了不占用内部空间,决定将冷排安装到外侧。

继续另外一面侧板的改造,方法同上。然后把之前留下的顶部金属网面安装在内侧,用长不绣钢螺栓固定,这样即美观又防尘。

安装完14CM双风扇的效果,为了和这个风扇适配,外面的边沿我用手术刀一点点抠出来的,断了10个刀片,终于完成。

最后把所有的线连接完毕,到此硬件部分的改造全部全成。

安装控制器岚的控制软件,选择自己喜欢的音频光效可通过音乐自动调整光效。

改造成果:

整体效果怎么样?哈哈!独一无二的4K迷你机改造完成,漂亮!特别是看到自己设计的顶板亮起来的那一刻,真的是很很满足了一把虚荣心!

前面板效果,原来只有开关白色灯,现在可以随心换自己喜欢的颜色,正面风扇上的光效虽然被遮挡了一部分,但也有另类的非对称美学,有没有?

再来一张原来的光效,在没有改造之前感觉也还不错,但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看完了自己MOD作品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原来的光效,感觉一个是旗舰版,一个是普通版,有没有?

现在改造完后的前面板,完全可以和整体的光效联动,包括电源开关上面的光效。

狠狠地秀了一把光污染之后,我又拍了一个一分钟左右的短视频,用达芬奇进行编辑,渲染只需要19秒舒服,差不多只需要1/6的时间。

再来看看改造前或者温度变化情况。改造之后最大的感受是机器一下子变得安静了,其次CPU的温度确实是低了很多。用3DMA4K跑同样的测试,因为风道的优化,4个风扇同时侧面进风内部的空气对流加强,虽然显卡还是原来的显卡没做任何改动,但是也低了3度。CPU的温度尤为明显,当然这和3DMARK测试本身对CPU压力不大也有很大关系。日常使用各种软件CPU温度冬天在29-45度左右,夏天在34-58左右,非编时也不会超过70度。

视频效果:

感受:
自己动手mod特别花时间和精力,但是非常地有成就感,特别是看到最后自己完成的作品之后满满的幸福感!也小小地满足了一下自己的虚荣心。毕竟这样的主机独一无二,相信全国也找不出第二台。当然好处也是多多,不但解决了原来风冷只能靠增加风扇转速来提升散热效果所带来的噪音问题,同时也更加的漂亮美观,非常的养眼。而且将电源换成了650W之后电压更加稳定,不用担心满载的问题也为CPU小幅度超频奠定了基本。现在工作到深夜也不会很吵,特别是非编处理时,CPU温度压得稳稳的。之前280冷排安装不了退而求其次用240冷排时,其实我还有点忐忑的,担心压不住9900K,实际使用下来发现日常使用时,即便是我非编时240冷排可以压住,而且比之前没有改造前至少低10度。当然你如果是9900K超频并单考FPU测试的话,用240冷排可以洗洗睡了,实际上用360冷排超频后只要核心电压过1.3V,压力测试也会压不住,当然能用360冷排来压9900K效果肯定更好,我受机箱限制没戏。最后不得不赞一下,这个机箱空间利用率真的很高,RTX2080,3个硬盘+加一个NVME都塞进去了,唯一遗憾的是改不了280冷排,MOD完成后现在颜值性能都有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双4K迷机,不服来战!哈哈!

网友:
现在不是diy的好时期,cpu内存显卡换代,显卡价格历史高点,固态硬盘也不便宜

网友:
年轻人戾气太重,有什么好战的,花钱买点东西拼拼装装小学生都会

网友A:
楼主大神好久不见,原来在憋大招

网友:
Intel运行64位Android模拟器不错,省下买平板电脑,网上一看楼主小台式机一万多。我的话4千多元预算,只能5700g核显品牌机,64位Android模拟器用不了,只能再买Android平板电脑。自营装5700g点不亮退货容易,淘宝拼多多难退,容易导致投入价格比5700g品牌机贵,多出亮机显卡调试,不兼容运存条等不必要配件。

网友:
楼主很能折腾啊,精品帖子高产

网友:
太专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神好久不见,原来在憋大招

也不是憋大招,主要是忙,换工作了。现在回原岗位了。有空了继续玩。

网友B:
看在lz这么辛苦,又要改造又要照相的份上,顶一下。

花这么多钱改造,对论坛垃圾佬来说,实在是不堪入目……(小小羡慕一下

网友:
折腾来折腾去,不就是个机箱而已。

网友:
一个风扇钱就顶我一台主力工作机,只能说你有钱有闲,不过我是欣赏不来这种光污染,小主机外形还可以

网友:
NVME是协议,不是接口啊,m.2才是接口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前几天有同事买错了固态,买到了不支持的nvme协议 的固态,结果他的老电脑只支持sata协议)

网友:
钱多,暴发户气质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在lz这么辛苦,又要改造又要照相的份上,顶一下。

花这么多钱改造,对论坛垃圾佬来说,实在是不堪入目… ...

之前我也一直在看E5 2680V3 X99双路看了好久,最后没入。多核心渲染不错,但是主频都太低了。最后放弃。

网友C:
(看清单也没有护目镜耳塞之类的劳保装备,看照片也是普通眼镜)所以这在冒着生命危险切自己的机机,虽然没危害社会,但是公开发布就应该在一开始就提示“操作有风险,下锯需谨慎!”。。。至于铁片切过有没有倒角毛刺什么的没有提及,想来就算血祭开个光估计也能加持10%性能。

网友D:
Tt的硬广无疑了,风扇用Tt就算了,电源也用?

网友:
感谢分享

看了半天没看懂,啥叫MO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清单也没有护目镜耳塞之类的劳保装备,看照片也是普通眼镜)所以这在冒着生命危险切自己的机机,虽然没 ...

感谢提醒,第一次MOD所以没有靠滤这么多,自己也没做防护。以后改正,说真的还真开了光。用手术刀扣面板时划到自己手指了。哎!还是新手上路,得付出代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Tt的硬广无疑了,风扇用Tt就算了,电源也用?

如果要光效果,必须用TT的一整套的,不然无法对接光效。无语了,以后酷冷或者九州风神也变成它们硬广?问题是国内选来选去也就这几个牌子啊。最后还是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