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联想15寸显示器 请问亮度控制线接哪里

楼主(2021-12-19):
联想 15寸显示器,作为监视器在用,灯管断了换成了LED灯条,亮度比原来高太多,哪位师傅帮我看看,亮度控制线接哪个地方?非常感谢

网友A:
第一张图,顶部的两条细线,一条是背光开关信号线,一条是亮度控制线。其实你可以调节菜单里的亮度对比度啊,或者改变灯条驱动板的检流电阻,或者把灯条驱动的控制线接上,不过有可能是反着的,控制信号电压和调节值有的成正比,有的成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顶部的两条细线,一条是背光开关信号线,一条是亮度控制线。其实你可以调节菜单里的亮度对比度啊 ...

非常感谢,以我的技术不敢确定

网友B:
电视品牌型号帖上来,好让大家给你出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视品牌型号帖上来,好让大家给你出主意。

他这个像是显示器吧,是电视也是小屏幕的,不过没看到电视相关的配件,只看到VGA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品牌型号帖上来,好让大家给你出主意。

联想的15寸显示器

网友:
原来是显示器,我以为是液晶电视乚CD背光改LED。

网友:
从主控到灯光控制芯片的两根细线,应该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