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亚马逊 Amazon Kindle Fire HDX 8.9(三代)无法正常充电

楼主(2021-12-19):
前言

20年上半年疫情期间,上小学的娃娃需要一台平板偶尔上网课,屏幕护眼是首要因素,网上普遍推荐iPad,但是看了配置和价格实在下不去手,后来辗转看到亚马逊的平板,也就是今天的主角Amazon Kindle Fire HDX 8.9,属于亚马逊的第三代平板。

亚马逊自2011年发布第一代平板,到今年(2021)已经发展到第11代,这些平板原生搭载的都是亚马逊自家的系统Fire OS,可以视作安卓的定制版,功能较少,但是可以刷机。

亚马逊平板分为三个系列:Fire,Fire HD,Fire HDX,各型号区别:

自2011年每年发布一个版本,据此可以推测每一代的发布年份,例如文中的第三代就是2013年发布的,官方标注参数:

参数中没有提及的部分参数:
存储(ROM)规格:16GB,32GB,64GB,手上这台是64GB.
耳机接口:3.5'
数据接口:MicroUSB电池容量:6000mAh
充电规格:5V/1.8A

素闻亚马逊的Kindle系列产品硬件配置和做工都很有诚意,从屏幕上就能看出来,2013年配上2k屏,而且实际观感柔和细腻,个人长时间使用没有任何眼睛不适症状,非常适合给娃娃上网课用。

正文

平板的外观及接口

拆机的原因是最近出现充电故障,帖子末尾详细说明。

拆解是参考了油管上的拆机视频(奉上2个视频ID:TWlAnPAncxw,g6e5-H_UZO8),第一步是从背面顶部覆盖摄像头的高亮装饰条开始,装饰亮条使用双面胶固定,拆的时候从两侧开始,可以先加热。

移除装饰条之后拆掉4颗螺丝

然后就可以使用刀片从正面屏幕和主体之间的缝隙里入手,自上(摄像头方向)向两边撬,最下面一个面是金属扣,拆掉顶面和两边之后先移除屏幕和主板的2条FPC排线,注意此处距离较短请小心操作,然后屏幕面向上抽动几次即可分离。

主板及电池组特写

电池组,ATL电芯,德赛组装,由两块电池组成,

认证信息

扬声器特写

显示器,没看出来是哪家的模组

两侧的接口

充电小板及天线模块

反面,白色是电源按键,手感非常好,排线集成了电源按键和数据口

充电故障为电流偏小,白尾巴显示亮屏电流1A左右(平板安装的AccuBattery显示充电电流只有100多mA或者负值),熄屏之后电流直接归零。
测量电池组引线电压(红色和黑色线)发现插上充电器之后电压没有变化,还是4.07V;拆掉电池组引线后,主板上对应电池线红色和黑色的插针电压为0,或者0.1V。
上电系统可以识别,正常亮屏/开机,状态栏显示有充电图标,但是进入设置里的电池页面显示未充电。

结论就是充电口供电正常,但是主板没有充电输出。

一开始怀疑是MicroUSB母座问题,但是仔细看了没有发现母座有任何腐蚀或者虚焊痕迹,系统是到手就刷好的第三方AospExtended,目前来看主板的可能性大,但是深水宝没有单独的主板配件,看来只能吃灰了。

维修
根据后面坛友提醒,可以直接从充电口引线再加一块4056/5011模块进去,又到油管上看了一个其它型号的Kindle平板充电故障维修视频(视频ID:9pRqEO929jU),决定动手尝试。

充电口经过几次拆装里面的固定塑料已经都碎了,毕竟13年出厂的机器了,后来用胶水固定了一下继续用,不能再折腾了。从充电口引线难度的难度也太大,Micro口的引脚直接焊在排线上,决定到主板上找看有没有5V引脚。

一开始目标放在充电排线母座旁边的2个空焊盘上,但是经过数次努力发现这两个焊盘太小了,而且跟旁边的排线母座和屏蔽罩距离都非常小,只有几个毫米,不好下烙铁(即便是特尖头)。
然后把主板拆下来看看背面有没有突破,还真找到3个预留的未上锡空焊盘(标识TM,标准名称是啥不清楚还望各位指正),TM20,TM25,TM26这三个点对地电压都是5V左右。

找到了可以下手的地方就好办了,刚开始贪图2A的充电速度准备配合5011模块,22AWG的硅胶线上阵,结果发现硅胶线的绝缘皮太粗了,主板不好固定不说,固定在电池上的走线直接影响屏幕安装。

只能作罢,1A的4056也很好,于是又拆一次,网上查了半天各种薄皮的线,最后才想起来之前买的标称0.52mm实测0.50mm的无氧铜网线还有富余,就换成单股网线上阵了。

因为重复焊接上面留了不少松香懒得清理了,各位将就看,套上热缩管。

把第一个屏蔽罩打开,一开始是为了寻找里面有没有大的5V引脚方便引线,后来发现贴片都太小了。

接地刚好有一大块铜箔

4.2V输出正极一开始想焊到电池排线母座的上面或者背面,结果发现正面不好焊,多层板的背面光溜溜,最后直接在电池组焊点上动手。

右上角刚好有一块空白区域,放4056比较合适,用耐高温胶带多固定几道,手上的锂电池热熔胶枪这个天实在太慢了,而且怕以后影响下面的PFC排线。就是不知道裹的这么严实在夏季会不会过热。

即便用上了网线,安装屏幕的时候空间高度仍然有点冲突,加上主板背面的引线套上热缩管加热以后变粗屏幕装完有些不太平,将就着用了。

引线方面,参考了油管上的方法,到电池组的正负极都接了,5V进线只接了Vcc(+5V),负极(Gnd)没有接,实际上输入的5V负极我也不知道在主板上如何寻找引脚/触点,看了油管视频接法用表量了一下才发现模块两端的负极(Gnd)是通的,不知这样有没有啥影响,以前以为模块两侧的正负极合计4根线都要接好。

最终的全图。

心路历程:拆主板的时候排线非常短,导致插排线的时候非常困难,尤其是一个摄像头模组的排线特别麻烦,每次都要花半天时间装,即便如此这次装好之后摄像头竟然不识别了,不识别就算了平时也没人用。显示屏到主板的排线也是,没插好就会导致无法开机。

虽然这仅仅是一个置入充电模块的入门级维修,但是在下从分析原因到最终修好零零碎碎还是合计花了一天左右的时间,很不容易,放在以前肯定是直接吃灰去了,特别感谢各位坛友的指点和启发,以后空闲多多发帖回馈论坛。

全文结束,感谢观赏。

后续

平板电充满之后放了一天,发现2个问题:

1. 电量只有23%了,然后点亮屏幕几秒之后又掉到3%,电压只有3.66V(AccuBattery显示值),充到28%之后断开充电器电量又变成44%,电量显示完全失准;
2. 屏幕上出现几个小的白色光斑,平板带有一个透明套,修完之后屏幕有一些高出平板边框,昨天套上的时候感觉比较费劲但最终勉强套上去了,不知这种光斑是不是因为挤压受力导致液晶层物理损伤。

网友A:
如果系统能识别充电那就好说,最简单硬核的方法就是加个tp5100,如果能忍受1a充电就4056。直接在充电口取电接入电池。系统能识别充电,所以电量数也能上升。

网友B:
以前同事的某垃圾品品牌寨板,我直接把电池充电线引出来用圆口冲。

网友C:
我怎么感觉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系统能识别充电那就好说,最简单硬核的方法就是加个tp5100,如果能忍受1a充电就4056。直接在充电口取电 ...

感谢关注,没想到现在充电芯片都到tp5100了,4056的1A电流实在是太慢了。

平板内部空余高度很小,TP5100小板都有一颗电感,高度5mm,不知能不能放得进去,另外取电和电池插针座引线有点难度,都是很小的引脚。

不过这的确是最简单最高效的办法,如果放不进去只能拆除MicroUSB口引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同事的某垃圾品品牌寨板,我直接把电池充电线引出来用圆口冲。

哎,堂堂亚马逊落得跟寨板一样的下场,实在是令人唏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是电池的问题

最初我也怀疑是电池问题,还专门买了一块电池回来替换测试,结果电池亏电,上机之后插上充电器不断的重启,无法进入系统。

后来分析跟电池没关系,今天专门测量一遍电池组插线0电压更加印证了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系统能识别充电那就好说,最简单硬核的方法就是加个tp5100,如果能忍受1a充电就4056。直接在充电口取电 ...

非常感谢坛友提供思路和方法,经过昨天半天的尝试,把4056放进去了,现在充电一切正常。

单独更新了帖子的最后一部分,大神若是有时间还劳烦过目一下看看有没有不妥之处。

网友D:
4056充电发热很厉害  我改孩子的台灯 用热熔胶固定结果化了 为此专门改了个充电器 用摩托罗拉4.4充电器 改成5v 这个没有线补 最大电流1.07a时4.55v 也发热但不会熔化热熔胶 后面0.3a时电压就变成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56充电发热很厉害  我改孩子的台灯 用热熔胶固定结果化了 为此专门改了个充电器 用摩托罗拉4.4充电器 改 ...

感谢关注。

这么一说真的提醒了我,记得夏天的时候用这个板充电就很烫。
看来还得来一次,这次干脆直接换成5100满载2A输出改电阻限流到1.5A,4056再限流或者换充电器充6000mAh的电池太慢了。

网友E:
这款hdx平板的屏幕素质非常高。手里有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hdx平板的屏幕素质非常高。手里有两个。

是的,安卓平板里同等效果的估计凤毛麟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56充电发热很厉害  我改孩子的台灯 用热熔胶固定结果化了 为此专门改了个充电器 用摩托罗拉4.4充电器 改 ...

后来查了一下,TP5100的故障率貌似比4056高很多,而且有直通的可能,还是不折腾了,按照兄弟的思路找了一条垃圾线出来,4.5V/1.2A,压降只有0.3V几乎只有原来的1/3发热应该小多了。

垃圾线/没有线补的小电流充电器配合4056这种国产线性降压IC长期用最适合不过了,再次感谢。

楼主:
平板电充满之后放了一天,发现2个问题:

1. 电量只有23%了,然后点亮屏幕几秒之后又掉到3%,电压只有3.66V(AccuBattery显示值),不知是焊的电池Gnd在主板上的铜箔不对还是什么原因;
2. 屏幕上出现几个小的白色光斑,平板带有一个透明套,修完之后屏幕有一些高出平板边框,昨天套上的时候感觉比较费劲但最终勉强套上去了,不知这种光斑是不是因为屏幕和电池之间增加了网线挤压受力导致液晶层物理损伤。

楼主:
充了一会,根据AccuBattery显示的电压,从刚开始的3%(3.66V)充到9%(充电期间3.88V),拔掉充电线立马又掉到3%(3.71V)。
继续充一会看看。

楼主:
之前在焊电池组引线的时候最右边的红色线(电池组正极)和临近的白色线焊点可能有连锡,事后专门清理了一遍,不知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楼主:
更新:

屏幕白斑问题的确是挤压造成的,把屏幕从平板分离之后白斑全部消失。
现在准备把电池充满,然后断开电池组到主板的排线放一天观察一下是电池组自放电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F:
一千买个iPad Pro不香吗?128G  插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千买个iPad Pro不香吗?128G  插卡的

使用率太低了,现在疫情过了偶尔给孩子看看视频没有其他用途,这个平板已经足够胜任。
而且深水宝查了一下一代的iPad Pro 128G Wifi版价格最低也要1800左右,1000估计只能去小黄鱼长期蹲点才能遇到。

网友:
把主板修好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