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转二插排

楼主(2021-12-19):
1.4元包邮。

看看内部

簧片厚度0.3mm,没磁性,十分硬,估计是不锈钢

也没磁性,估计也是不锈钢,压接的

不知这个螺丝孔的空缺孔是什么意思,特殊设计还是设计缺陷?

网友A:
公头那三个片应该是铝的,我买过这个样的,确定是铝的,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头那三个片应该是铝的,我买过这个样的,确定是铝的,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家 ...

明天我用钳子捏一下,铝应该很软

网友:
这个算是山寨级产品了

网友B:
这玩意应该算是鸡肋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天我用钳子捏一下,铝应该很软

是硬铝合金,韧性还不错,不知如何做的这么亮,是镀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应该算是鸡肋吧

我用来在墙插上接一大一小两个洗衣机,不知两台洗衣机同时全功率时会不会烧掉,电阻最大的地方应该是那个簧片,哪天我用80块钱的万用表测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