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8h l06b 混贴rdt0错误,跑圈爆红

楼主(2021-12-19):
做了个58h l06b的混贴
正面是02t 2ch 8ce的256G 2颗,背面是64G 2ce的两颗 详细看图
固件版本换了几个p0817a,1018d等,都是一样的情况,后来跑了几次rdt ecc设置tlc35 slc10,设置过更低的ecc,都是0错误或者个位数
as跑分都正常,urwest写入正常,校验爆红
求助

楼主:
而且rdt不勾选select test procedure 的话会一直卡download isp

网友A:
缓存频率设置400

网友(2022-02-15):
混 贴都能开卡?高用呀,没试过,学习了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A:
缓存频率设置400

那个缓存是不是所有的DRAM包括D9STQ都建议设置成400而不是525,并且关闭ECC?

网友:
不勾选select test procedure 当然会卡啦,跑rdt勾上 选2 ,还有混贴是可以开的不过需要勾上忽略等级区分

网友(2024-06-29):
高人,仰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