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解决220v灯带频闪,顺带拆开新买的灯带电源

楼主(2021-12-19):
装修吊顶用的220v高压灯带,频闪,后悔了。应该买12v灯带,因为有闲置几个12v开关电源。
最近买了两个ac220v转dc215v的灯带驱动。接上原来的灯带,不频闪了。两家店每个买了一个,价格都是一样,25元,用之前拆开了一个看看,有个实在不好拆。
质保三年,

网友:
自激非隔离开关电源?没看到驱动啊,也没有驱动变压器。难道就555搞定?
这种超过65W,正规是用PFC控制器做215V输出。。。

这种灯带除非全包裹用双面胶,或者塑料扣安装。
用钉子也要打在旁边用塑料夹压住灯带,那种直接定钉子的,是用隔离12V灯带

楼主:
用手机摄像头,切换到专业模式,快门速度1/250以上,不闪。应该能达到我的要求。比原来一个整流桥的要好,不便宜了,但淘宝上也就只能搜到这种了。下次换灯,就用12v的灯带,以前买的两个长条服务器电源在那吃灰。

网友:
频闪的估计就是整流桥,好处是可以带很长的灯带。不频闪的有板子,缺点是每个电源带的长度有限。我正在装修也入了这一套。直接配的150瓦无频闪的,灯带是12瓦每米的,18米灯带要剪成2段用2个电源带。每根100瓦左右。无主灯设计,灯带功率配的大。

网友:
嘿嘿,早就知道这回事了,当时装修工头以为我不懂,装上的是220v的,闪烁的,我手机一拍,到处闪,一顿臭骂,工头忙说过两天换个电源适配器,换了后,就不闪了。

网友:
家里现在所有的灯,尤其是LED灯,买入手前都核对过是否闪烁,现在没有一个肉眼或者手机、相机看的时候是闪烁的。哪怕在角落的一个辅助照明灯,都不闪。

网友:
dc215v的是恒流电源吗?

网友(2023-02-17):
这种能否作为高压无极调光灯带驱动器的前级?目前调低亮度能检测到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