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索尼 CS2A镍氢充电器,用烂电池一个槽拒充,一个槽能充。

楼主(2021-12-19):
这个充电器以前是大批量处理的,特别便宜,我以为,应该是设计有问题。

这个烂电池是以前的BP,AA。
有一节过放了,所以性能很烂。在慧眼上,也是拒充的。

网友:
刻字版的,楼主手电坛友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知什么版本的,也是经常拒充或者充不到几分钟就不充了,应该是设计问题。

网友:
典型的日系设计和做工

网友:
据说这个拒绝的挺厉害 2b版本拒绝没这么厉害 我手里就2b 没法比较

网友:
他这个怎么识别拒充的?内阻?

网友:
估计是拒充率太高了,,所以即使它做工再好, 还是很多人看不上它,没有成为经典

网友:
正常的电池他也有很大的几率拒充,所以以前上百的价格最后沦落到几块钱一个还包邮

网友A:
这是我买过最失败的一个充电器,对电池要求太多,难怪被打成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买过最失败的一个充电器,对电池要求太多,难怪被打成废品。

2007年入过一个索尼BC-CS2A,拒充严重!。后来换了SANYO爱乐普KBC-E1ADS镍氢移动电源充电器,好多了。

网友:
贴纸版的2A好像没什么问题,正常好多,是SONY相机跟机充电器。

网友B:
有坛友改电容大小,就能改变拒充问题了,我也改了,有效果,找老贴看看。

网友:
贴纸版,以前淘宝几块钱一个,买了五六个,都改成双灯显示,挺好用的,虽然会有拒充,但是这些电池也实在比较烂了,看灯的亮度就知道内阻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坛友改电容大小,就能改变拒充问题了,我也改了,有效果,找老贴看看。 ...

请详谈,改改能用就不要再买了。

楼主:
它两个槽拒充还不一致。

拒充,其实并不高。烂电池,好几个充电器都拒充,内阻非常大,但还能用,不能怪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详谈,改改能用就不要再买了。

都说是坛友的贴了,你们真懒,老站搜一下就有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2843

网友:
当年想买的,一直没有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说是坛友的贴了,你们真懒,老站搜一下就有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2843 ...

只是以为还有什么好办法。

差电池闪灯,是充电的时候达不到预定电流,就会认为电池异常而报错。

改电阻提高了基础电源电压,就会加大充电电流,而让单片机检测到合适充电电流,但同时电压检测又会异常,所以增加了电容做成积分电路,来降低电压检测的灵敏度(因为这个充电器是脉冲式的);

改电阻后,充电一路的电压充2.2V升高到2.9V左右,能极大的改善充电电流;其实适当降低充电电流也能略改善差电池的充电效果,比如对调R202和R206,就可以适当降低5号电池电流,单不影响7号电池电流。

楼主:
买来有9年了,以前一直没有拆。用的很少。基本上用慧眼。

网友:
老式充电器过时了。偶现在都用的明智充电器,可以刷新,可以放电,可以充电,一机全能,价格实惠,比这个sony好太多了。这个根本好好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