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忙指导下热水器不加热

楼主(2021-12-19):
一个太5500w的半速热的热水器,存20升水的那种。近半年出现两次通电显示正常,但是不加热,之前拆看,黑色的是继电器吧,有一个颜色不一样,不会测,就直接换了,结果正常使用到现在。

现在又出现通电不加热,明天回家拆开看看,想问下大概能是什么问题?还是继电器坏了?怎么检测?

网友A:
你这图片用棒棒机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片用棒棒机拍的吗

之前拆机照没找到,tb上找的,明天回去继续拆

网友B:
我想可以粗略测一下: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测试继电器触点能否正常吸合有否接触不良

网友:
先易后难,先测加热管电阻,电阻正常再测继电器,再下来就要查线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可以粗略测一下: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测试继电器触点能否正常吸合有否接触不良 ...

补了几张照片。
才想起来,当时买两个,另一个之前就是我4h通电出现这个问题,换了一个继电器就好了,之后这台24小时通电,也出现这个问题。看来可能是机器的问题。

上次是蒙着换的,不知道继电器怎么检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了几张照片。
才想起来,当时买两个,另一个之前就是我4h通电出现这个问题,换了一个继电器就好了,之 ...

给继电器线圈加电,看吸合和接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继电器线圈加电,看吸合和接触电阻

这个板上六个继电器,3组加热管,可能会出现一个继电器坏了,整个系统就不加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上六个继电器,3组加热管,可能会出现一个继电器坏了,整个系统就不加热了?

...

对这个电路不熟悉,之前帮亲戚修进口品牌的就是两个继电器,一个明显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C:
也许换了继电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换了继电器就好了。

换了3个继电器,现在能用了

10年前的机器,用的宏发,现在这两台都是松川的,这两台都坏过继电器了。

网友D(2022-02-07):
通电进入加热模式电热管上没有220伏电压,就是继电器部分问题,继电器线圈有吸合电压,就是触点烧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电进入加热模式电热管上没有220伏电压,就是继电器部分问题,继电器线圈有吸合电压,就是触点烧蚀 ...

换完确实是好了,就是这个三组,5500w,24h通电,怎么这么容易就坏了。

网友:
这类加热器用这样的继电器确实寿命不长,如果有空间还不如全部换成固态继电器(SSR)一劳永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完确实是好了,就是这个三组,5500w,24h通电,怎么这么容易就坏了。

可能换的不太好,触点容易烧蚀,换个大安数的,不要平繁调整热水器,减少继电器吸合次数,增加灭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换的不太好,触点容易烧蚀,换个大安数的,不要平繁调整热水器,减少继电器吸合次数,增加灭弧电路 ...

没说清,这个没修前,买了3年,后2年24h点开,然后就坏了。

可能是瓦数大,反复加热的原因吧。

之前同型号的热水器,间断通电,用了10年没事,结果这个连续通电用,3年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