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宝藏读卡器第二弹。

楼主(2021-12-19):
    这是宝藏读卡器第二弹,这款是他家的旗舰版,用的是3226的主控,双卡双读,SD和TF双口支持UHS-II协议,向下兼容。据说买他家的UHS-II 卡,包装里面自带这款读卡器。具体速度没有测试过,毕竟手头的UHS-II卡不多,测试出来也不权威,只能说速度跟他标称一样,比较可信。单买的话不用卷售价79.9元, Type-C口被我暴力拆解时弄坏了,有点可惜了。
        对了大家不要再问是什么品牌了,不敢说,连外壳照片我都不敢放,这家公司擅长打官司,据说法务部的人比研发的都还多,着实怕怕。
       说到这里好多老司机大概也知道是啥牌子了。

网友A:
法务部出名的,靠打官司维持的usb相关公司?
朗某公司?

虽然号称宝藏读卡器,但是吧,pdd上买的万众之星,10元以内,除了没有c口,速度也差不多
最近我还用芯片升级了读卡器内核还是什么的版本
总感觉这种便宜的只能叫遗珠,宝藏,首先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务部出名的,靠打官司维持的usb相关公司?
朗某公司?

这是UHS-II的读卡器,也就是传说中的“4.0超高速卡”读卡器,确实不错,价钱也不低,79.9的价格,说实话这个价买个普通点64G的3.0优盘还有富裕。但是支持UHS-II的读卡器都不便宜,大牌当中除了他家只有貌似只有金家和雷家在做并且贵得吓人。PDD上的那款万众之星,貌似是多年前的库存货了,坛里有人拆过,便宜是便宜,不过看做工着实太拉胯。我有过烧卡的经历,不敢用太便宜的,便宜的有时候最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法务部出名的,靠打官司维持的usb相关公司?
朗某公司?

貌似PDD关键字搜不到啊,想入手一个试试看。

网友C:
SD卡支持只读模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卡支持只读模式不?

看sd卡的长卡槽就知道它是支持sd卡自带的读写开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sd卡的长卡槽就知道它是支持sd卡自带的读写开关了。

支持sd长卡。tf卡居然露出大半截,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sd长卡。tf卡居然露出大半截,也是醉了

不,你错了,由于他TF卡也是支持UHS-II的,所以插入TF时,只有卡后面凸出的那一丁点,是露在外面的。说是为了方便TF卡插拔(事实上一点也不方便,还不如露一半在外面的好使,没指甲的话拔卡不方便),想自己改装成回弹试的TF卡槽,但回弹试的卡插目前没有见过支持UHS-II的,买不到,所以没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PDD关键字搜不到啊,想入手一个试试看。

万众之星那个?
直接找9.9包邮的就行了,都是贴牌那种东西,差不多的,外壳和宇川的一样,印的字不一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众之星那个?
直接找9.9包邮的就行了,都是贴牌那种东西,差不多的,外壳和宇川的一样,印的字不一样而 ...

好的,谢谢兄弟,我找找看

网友C:
能再发一张插TF的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再发一张插TF的照片吗?

好嘛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嘛可以

多谢多谢!终于看到照片,京东评论配套卡卖的里面都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你错了,由于他TF卡也是支持UHS-II的,所以插入TF时,只有卡后面凸出的那一丁点,是露在外面的。说是 ...

告诉你一个取这个TF卡槽里TF卡的方法,直接指甲掐不好取出,你拿一张单层卫生纸,垫一下,再指甲掐,就非常好取出。。。这个读卡器其一太宽了;二型TF卡再套二型卡套老是不在SD4.0模式,你有没有推荐方法或者推荐的二型卡套。我知道二型TF卡放小卡槽绝对SD4.0模式,用卡套在大卡槽老是不在SD4.0模式,有没有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一个取这个TF卡槽里TF卡的方法,直接指甲掐不好取出,你拿一张单层卫生纸,垫一下,再指甲掐,就非 ...

具体没试过,没有解决的办法,你手头II代的卡套多的话换一下试试。反正我对卡套没有好感,十分不喜欢用SD卡套装TF卡用,多年前有过卡套触点老化导致烧卡的经历。我手头UHS-II的TF卡就两张,还是薅前公司羊毛薅的工程卡,平时压箱底,就差给供起来了。UHS-II的SD卡也没有几张,都是放相机用的。I代SD卡和TF卡倒是有几大盒子,基本上知名的几大品牌不同容量、速度、的都有,再加上没品牌的中性卡,夸张一点来说可以论斤称了。所以通常条件下该用TF卡就用TF卡,该用SD卡就用SD卡,不会用到卡套。UHS-II的卡太小众(毕竟价格摆在那里),除了雷克沙真没见有卖UHS-II卡套的,毕竟一般人也买不到一手的UHS-II的TF卡。对了,目前只见过读卡器这家品牌的I代SD卡是用卡套压TF卡的山寨作坊做法(恶心到我了),他家的II代卡没拆过,不过看速度值那个价。

网友:
想请问一下,这款读卡器是否支持读取标称读170MB/S的UHS-I卡?不知道雷克沙RW450U这跟这款是不是相同的主控

网友D:
把雷克沙拆开看了下,主控是GL3231s,这款是GL3226,估计是不支持170MB/S的UHS-I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雷克沙拆开看了下,主控是GL3231s,这款是GL3226,估计是不支持170MB/S的UHS-I卡 ...

GL3231s和GL3226都是集成8051的微处理器,至于两者有多大区别,这不好说。GL3231s的规格书特别强调了能支持理论数值为160MB/s的UHS-I的卡。然而GL3226的并没有强调能支持160MB/s的UHS-I的卡,具体没试过,姑且就当它不支持。

网友(2022-06-29):
雷克沙那个做工貌似更好一点 买了一个那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