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来整个微波炉点焊机

楼主(2021-12-19):
现在锂电越来越多,没个点焊机都不能愉快的玩耍,找了个纯铜900变压器,25平方国标线扒皮套热缩管双线绕4圈刚刚好,测了输出大概3.8V,网上买的双脉冲100A控制板,买了2个微型钻夹,前面的焊针是通讯设备上拆的,不知道好不好用,材料准备差不多,还没完全组装好,各位大神有好的建议给指点指点,后续更新,期待最终点焊效果吧!今晚组装好,先来个裸奔,试了一下,好像还不错,火花不大,看看效果

网友:
最多0.15纯镍片

网友A:
25平双线四圈能装下吗?

网友:
直接去胶皮,用热缩管套那么薄不怕刮短路呀

楼主:
控制板卖家介绍说可以点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平双线四圈能装下吗?

通信设备上用的25平方,绝对国标线,绕线的时候要用螺丝刀压,照片中螺丝刀刀柄都给压断了,4圈刚好

网友A:
900W纯铜线的拆机变压器,某宝90元,是不是太贵了?

网友B:
真不如3串法拉电容效果好又轻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0W纯铜线的拆机变压器,某宝90元,是不是太贵了?

次级拆的铜线称了一下有1斤多,看看现在的铜价,应该还好吧,不过我这变压器和25平方线都是收废品朋友那里拿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如3串法拉电容效果好又轻便。

看好多帖子说,电容的容易炸管,不想麻烦,利用手上现成容易找的材料整个玩玩,这个应该不容易坏,一年估计焊不了几回

网友:
900W的应该是铜线

网友:
260买了一台感觉还可以

网友C:
焊笔不行吧,焊针还是黄铜的

网友:
这个火力还可以,用4mm以上的焊针应该能点0.2纯镍,图上这种连接方式电流大不了,焊针直接包在铜管里为好

网友:
这样的焊笔还不如单线绕8圈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笔不行吧,焊针还是黄铜的

通讯设备上的插件拆的,感觉像镀金的,先装上去试试,已经在网上买了3毫米的焊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级拆的铜线称了一下有1斤多,看看现在的铜价,应该还好吧,不过我这变压器和25平方线都是收废品朋友那 ...

有收废品朋友是好事,奇乐无穷

网友:
4圈点0.2的没问题,主要是接头处理好,减小阻值

网友:
整个防水盒当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0W纯铜线的拆机变压器,某宝90元,是不是太贵了?

去买个二手微波炉才几十块钱,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