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个汽车大灯的调姿电机。

楼主(2021-12-19):
拆个汽车大灯的调姿电机。
我的老车,右侧大灯偏低,
调不到位,

老高尔夫,买的西班牙玻璃大灯,

调大灯,当然是这两个白色的条件钮,
但是调到底,也不够高

然后就想到这个调姿电机
这个也是绝对高科技,
汽车大灯调平后,
当车子坐的人多了,大灯就向上了,
这个电机会自动把大灯往下调一点点。
当然我的这个国内版本,电脑板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所以,从这个下手,
先是直接用充电宝的5V怼上去,不行
说明里面有电路的,
拆下来看看,

这个电机

大众原装配件,

这爆裂的电线说明是西班牙原装的,
欧洲佬也就这样,
经不起考验

拆开来,
我们数码之家的原则是,
能装拢的,我都能拆开

电机的接电引脚在前头,绝对是定制版的,
看来,它只要接电源,加上电脑板的线束,一个使动,
就能伸出和缩进

还有驱动块

看来还有滑动电阻,输出位置信息,这个,已经我用电源来移到最外侧了,

就这个来的

盖拢,装回发现这个电机是法国的,

微调一下,
灯光完美了。

网友:
这张图暴露了楼主的坐标

网友:
楼主是嘉兴的?

网友:
挺高级的啊,我的车大灯角度是不能调节的。

网友A:
好奇问一下楼主
你的电调居然能拆下来?  和近光模组固定的那个球头卡没有被破坏么?
记得为了防止行车过程被震动掉落, 这个都是很牢固的,  拆过一次就后面就容易掉出脱落导致无法调整

PS:  这个东西是静态电调, 通常通过驾驶室拨钮手动调整车灯高度,左右灯联动的
        其中一条线是点位线, 接5~13v调不通的高度;可以看看是不是开路了不会调?

网友:
建议给车牌号打个码

网友:
这个就是一般车都有的高度调节电机吧,车里带个旋钮可以手动调节。
高级点的在前悬挂那里加个水平感应装置,可以根据载重来触发这个感应装置,然后输出给电机一个信号自动调节。

网友:
玩具电机,CEM纸基板,简直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玩意儿一年用不到几次,寿命也不用太考虑了

网友:
拆过,电机齿轮转动调大灯高低时,带动直线滑动电位器,电路是一个运放比较器。根据输入电位,电机转到电位器电压平衡为止。

网友:
今天刚拆了一个,大同小异

网友:
我那天捡到一个这玩意,现场看着好像是车灯被撞碎了,我大概看了下,捡了这么个宝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问一下楼主
你的电调居然能拆下来?  和近光模组固定的那个球头卡没有被破坏么?
记得为了防止行车过程 ...

我前几天刚拆了速腾的调光电机,跟电机这个链接的固定头不是包裹式的,应该是长条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