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一个很有现实意义,又很实用,也便宜的测量MOS管真伪的电路

楼主(2021-12-19):
大家都知道MOS管,特别是TO220,TOP3的管子很多,也比较贵,比较重要。

原装的,IRF540要1块多。
假的也就5毛。这个利润差的太大了。

其实完全可以做个电路,对照几个参数,

这个电路元件小于10个,成本小于10元。

如果还停留在砸开管子,看管芯,真的很LOW,人家都上X光了。

你应该做些有价值的事。。。。

看你的了。

网友:
有这种电路专门检测MOS的。你仔细搜。效果还很好。

网友:
准备一个1A恒流源,一个mV表。
恒流源和mV表并联接到MOS的DS上。
通过可调电源给与对应的Vgs来开启MOS。
此时mV表显示的数字可直接解读为mR。
与PDF给出的曲线图对比即可知道真假。

网友:
晶体管测试仪,开启电压和内阻都有就差不多够了。

网友:
有内阻仪直接测,对比datasheet就知道真伪了

网友:
可以按照2楼搭个电路,可以测量导通电阻,建议供电18V,R3去掉,R4改为1K

楼主:
测量MOS管真伪的电路

网友:
测电容,跑不了。

网友:
直接给MOSFET的栅极对源极加上10V直流电压,在用电桥设置在100HZ测试漏源极间电阻就可以对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