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构造极简的飞碟灯

楼主(2021-12-19):
某宝每天签到得2.8元,用后只花0.09元,不管咋样直接下单

标称15w

出于好奇打开一看,惊呆,连个电容也没有,技术难道如此先进?用手机摄像头也没看到频闪

反面,光光,还好,是铝基板。能用多久?天知道。

网友:
这样的我24小时亮着,差不多已经大半年了,依旧健在

网友A:
整流桥+电阻,居然不频闪?有点不信

网友:
手机摄像头抵近点还是能看到频闪的,稍远就没有了,可以试试看

网友:
阻容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大家的鄙视之下,阻容愤而离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电阻,居然不频闪?有点不信

仔细看,还有个4脚的元件呢

网友B:
我以前撸的飞碟灯叫美菱这个牌子质量还可以 用一年多了  还有好几个在箱子里等上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撸的飞碟灯叫美菱这个牌子质量还可以 用一年多了  还有好几个在箱子里等上岗 ...

我也撸了一个这牌子的,昨天一个到货,用插座试一下,发现闪,商家又给发了一个,现在路上。我好奇就拆开看了,比这复杂,一顿操作,最后发现实际上是乌龙。

网友:
4脚的会不会是横流ic?看有没有可以加电容的地方,加上应该好点。

网友C:
背面粘一坨704导热硅胶,寿命长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还有个4脚的元件呢

就算是恒流驱动,但没电容也白搭

网友:
不错了,这价格还有恒流功能,我买的玉米灯差不多这价格整流桥之后直接是一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粘一坨704导热硅胶,寿命长一半

加导热硅脂有啥作用?不如在后壳上用钻几个孔有助于散热,实际上所有的飞碟灯只要安装环境允许都可以开孔散热,大家觉得这个注意咋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背面粘一坨704导热硅胶,寿命长一半

没必要,功率很低不热也不亮

网友:
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一个MB10F整流桥搞定吧。我买的小的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撸的飞碟灯叫美菱这个牌子质量还可以 用一年多了  还有好几个在箱子里等上岗 ...

之前用的3个这牌子的灯没频闪,打算买几个备用,今天到货,发现有轻微频闪了,我也和客服沟通了,明天处理,打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桥式整流后有滤波电容,但恒流芯片后面应该缺少个电容。
为什么ZG制造的东西咋退化的什么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3个这牌子的灯没频闪,打算买几个备用,今天到货,发现有轻微频闪了,我也和客服沟通了,明天处理 ...

这是缩水了呀 我以前撸的都是恒流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缩水了呀 我以前撸的都是恒流驱动的

那这个是不是恒流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功率很低不热也不亮

时间长光衰快,粘上去一点就不用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3个这牌子的灯没频闪,打算买几个备用,今天到货,发现有轻微频闪了,我也和客服沟通了,明天处理 ...

一分钱一分货,你这个价格买国外的 电路板都买不到,做人知足不要太双标,国产贵的不必国外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