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买个点焊机,淘宝看到三种,求推荐一个?

楼主(2021-12-19):
淘宝看到三种,哪个好呢?

网友:
我给你排除第三个,硬件有缩水,玩具级的!0.12mm镀镍可以,再厚的没试过,0.15mm估计是它满电极限了

网友A:
有一个接电瓶的点焊机,效果一般

网友:
直接微波炉变压器

网友B:
用电容的好,要选一个好的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的好,要选一个好的控制板

我不懂,求推荐一个好的控制板?

网友:
建议lz买个这种拆机给大家看看

网友:
第一种的,不知如何

网友C:
买的是第二家的点焊机,铜包260包邮送点小配件

网友:
第二种,皮实耐用,传三代没有问题

网友:
要效果好,还是普通电容的点焊机,但是成本高制作麻烦,不常见成品,法拉电容的电流大,焊接时间长,焊点不如大电解电容的漂亮。

网友:
每样来一个比较比较

网友:
第二种的和微波炉DIY的一样。

网友:
前两种我都有,电容版的平时焊接一个电池没问题,焊接大功率的就不行了,第二中的就是微波炉变压器的,皮实耐用,功率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的是第二家的点焊机,铜包260包邮送点小配件

老哥,点焊效果如何,能点多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接电瓶的点焊机,效果一般

是不是用12V的那个,这个我有用过,要大电流才有用,之前用航模3S电池组都不太行,最高的五档都只能用0.12的镍带效果还很一般,后来换了用巨大的大单体锂电池组的电池组就给力了,0.15的镍带用个三档就绰绰有余了,开五档起码用0.18的镍带还是妥妥的,就是电池组太大了不好携带,这电池又长又粗(长度40cm)而且还重,一组三节将近20斤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点焊效果如何,能点多厚

镀镍0.2厚度没问题,再厚没材料

网友:
第一种啊肯定,焊点也漂亮又耐用。

网友E:
变压器版 变压器版 变压器版!省心 省心 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版 变压器版 变压器版!省心 省心 省心!

我很赞同,电容的容易炸管,炸一次二三十块钱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