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块制作一个储能电容点焊机 采用stc8h1k08单片机(附PCB.元件清单.程序)

楼主(2021-12-19):
点焊机这东西可以放着不用,但又不能没有。搜了某平台欲购买个控制板自己组装一台,奈何都不合自己心意,那只能自己设计制作了。自己设计制做的点焊机,用起来肯定比买的要得心应手,关键还省钱JLC免费打样下来整个控制板不到20块钱。。。

薅羊毛还得薅带颜色的

这颜值不输某平台卖的板子吧

PCB尺寸90*50mm,跟硬币对比图

实物颜色没软件显示那么鲜艳

MCU采用20脚stc8H1K08,带10位ADC便宜又好用。MOS管用的4N04R8*6颗,正面三颗反面三颗。6颗MOS理论1800A,配置好电容和点焊笔焊焊电池完全够用了,第一板做的只用了4颗都够点焊了。考虑PCB那单薄的电路,所以设计两面对电流进行分流。
光耦做输入检测,SX1308升压经控制电路电平转换,采用图腾柱去推4N04R8。升压电路设计在电路板背面。N04R8*6颗采用等长布线,每个MOS栅极都加了个电阻,到目前为止两块板使用下来没出现过一次炸管事件。
之前做了一块用幻彩LED来显示档位,用的憋屈,过多功能又无法显示。这次采用三位LED数码管做显示,在自己之前做的一块板子上增加了很多功能。

主要功能有:
1.30档自动档位-不需要配置脉冲参数,直接选择档位就可以点焊;
2.自动档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可以切换成手动配置三个脉冲参数,脉宽1-99ms可调,脉冲间隔0.1-9.9ms可调,脉冲次数1-99次可调。方便应对各种厚度连接片;
3.电源电压显示,及时掌握点焊输出电压。
4.点焊次数记录
5.蜂鸣器声音可设置按键或点焊时是否发声
6.还原初始设置
7.脉冲参数自动保存,不用每次上电都重新设置参数。只要不还原,自动档及手动配置参数都会存储,切换后数据也不丢失。
8.焊接触发延时调整
9.自动关机

成品图先来一张

请自动忽略我那精湛的焊功

电容这里需要注意一下的,点焊机一般常用的电容一般就韩国的方电容和美国的圆电容。我用的是这种圆电容,这种电容内阻要大,两个串起来使用输出电流太大会损坏两个电容中的其中一个。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用坏了两组。后来重新买了,用两组并一起使用就没事。方电容应该要好点,毕竟价格在那,买4个圆电容都没两个方电容贵。

用紫铜条并一起的电容

用的是这种2*15mm的紫铜。PCB上汇流也用这,不算电容连接的只需要4片40mm

点焊笔买的现成10AWG的

焊好电路板上电第一次点焊,没设好电流太大把刀片都点穿了

0.15镀镍两片叠一起用3ms双脉冲点焊,输出用最高优先级定时器计时

每个焊点都牢固

现手上没有2.0的钢带,没法测试

第一页菜单

两个按键功能:按键加/+  :在默认页短按进入菜单选择页;在默认页长按用于点焊次数清0;在菜单页短按用于菜单按顺序轮回切换;要是切换过头可以再长按此键返回上个菜单;在参数配置 页  短按是递增参数值;按键减/-   :在默认页短按是用于电压和点焊次数显示切换;在菜单选择页短按用于确认选择菜单;进入参数配置页后该按键短按是递减参数值;调整完参数长按该键可以返回菜 单选择页;
自动关机的情况下,两个按键中的任意一个按键都能唤醒系统
菜单自动档的时候显示有[A].[d].[E].[F]..[H];  [A]菜单页设置,点焊档位1-30档;[d]菜单页设置,焊笔触发延时时间0.5S-3S范围;[E]蜂鸣器输出设置,可设置点焊时输出,按键时输出,同时输出,无声四种模式;[F]自动关机延时设置,1-30分钟可调;参数修改完后自动返回设置,1.自动返回显示电压,2.自动返回显示点焊次数,3.自动返回熄灭数码管,4.不自动返回;[H]自动档切手动档 和恢复默认参数,用两个按键输入“33”是自动档和手动档互相切换,输入“66”是抹除所有设置参数并还原默认参数;
手动档的时候显示[A]..[C][d].[E].[F]..[H];  [A]脉冲宽度参数设置,1-99ms;脉冲间隔参数设置,0.1-9.9ms;[C]脉冲次数参数设置,1-99次;其余同上

最后附上全部资料,下载程序请选择12MHz,否则计时不会准确甚至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A:
楼主,有多出个给我

网友:
老板,我先存点M币再来看

网友B:
第一个包里(15K)解压出来的文件没有扩展名,没法打开,请楼主说明一下是什么文件

网友:
数码之家真是点焊机DIY的天堂,从十年前就开始了,而且大家还不断的玩出新花样。

STC8H1K08点焊机6管小板添加详细资料下载: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2368-1-1.html

网友:
楼主有没有卖成品?

网友C:
楼主焊功精湛,就是用的烙铁渣渣

网友:
默默支持一下楼主,我就不凑热闹下载附件了

网友:
点焊机要风靡一时了

网友:
下载了没有电路图。楼主,能否给一个大一尺寸的电路图?

网友D:
话说,这板子,20块钱,怼不下来的!6个管子,都不止20..............

网友:
要一个成品,谢谢

网友:
同想要个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包里(15K)解压出来的文件没有扩展名,没法打开,请楼主说明一下是什么文件 ...

是PD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多出个给我

就做了一个自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这板子,20块钱,怼不下来的!6个管子,都不止20..............

管子我买得2.43一个,这种应该是拆机得管子。反正买了两批都正常使用。做完拉了份清单,还不到20,好像19.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焊功精湛,就是用的烙铁渣渣

确实啊,都怪烙铁太烂,有时间该做个烙铁了,还用着10块得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