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大板+512缓存贴8片东芝9ddl 用转接板问题请教

楼主(2021-12-19):
用一块sm2246en+512缓存贴8片东芝9ddl,手头有三块转接板ns1066/jms578/asm235cm。用jms578短接不认,用ns1066能rom,但开卡报‘不能跳转’错误,用asm235cm开卡能成功,测速、跑圈都没问题。因以前测试过,测速jms578最快,ns1066次之,最慢就是asm235cm,开完之后用jms578和ns1066来测速,结果根本就不认盘,再用asm235来接,磁盘管理里显示未初始化,重做初始化就OK,但只有在用asm235转接就没问题。后看过以前的一些贴,把46位原26也降到18,问题一样。佃想asm235速度慢些对电流要求低点,ns1066和jms578速度快些,对电流要求就高些。感觉是此板电源供电问题,想请教玩过此板的大佬,有啥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固件版本换下P1115G或者N1117B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版本换下P1115G或者N1117B试试

改用SM2246_MPQ0508A这个版本解决了。

网友:
最好都用外置供电的板子,很多问题都是供电不足的原因

楼主:
怪事总是有,开这两张盘,挑版本、挑转接卡。不过开出来还是不错的,原板都是东芝8ddl4贴128G,用两块板上的8ddl合到一起开了张256G,用9ddl开了张512G的。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我有1个JMS578的易驱线(带12V供电口的),有些板子,开2颗粒没问题,开4颗粒就出错,或者能开出来,但格式化卡死,加上外置供电就OK,或者换个1153E的易驱线就没问题。同样问题的板子目前发现2个:建兴的128V2M改15106x4,金胜的2246EN+9EDJx4。但是用创见的板子就没问题。

网友:
ASM235CM还慢?好好查查资料吧,ASM235CM是USB3 10G协议的,性能和兼容性上ASM235CM比JMS578和NS1066都强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事总是有,开这两张盘,挑版本、挑转接卡。不过开出来还是不错的,原板都是东芝8ddl4贴128G,用两块板上 ...

是的,这个板子用jms20329开卡就是不识别,用asm1051就可以识别开卡,但是创见4贴小板20329就可以识别,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2024-02-01):
也有同样的问题,受教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