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下,天猫精灵提示音说一半会断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2-19):
一台天猫精灵,是刚出的时候买的老型号,固件已经升级到最新了,重置也没用,功能都正常,就是最近提示音说一半会断,比如我说4点提醒我干什么,然后它会说“好的,我会在今天4”说到差不多这里就会断掉,但是提示功能没问题,到点还是会提示。其他功能好像也会提示音断,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A:
我的方糖网络不好的时候会这样

网友B:
结巴了~~~故意的,抽两个嘴巴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糖网络不好的时候会这样

我每次都这样,网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巴了~~~故意的,抽两个嘴巴子就好了。

重置都没有用,别说抽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巴了~~~故意的,抽两个嘴巴子就好了。

路由器支持wifi6 wpa3加密吗,如果是的话加密改wpa2选wifi5兼容模式试试,还不行的话估计就是设备太老了,再或者可以拆开检查下wifi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