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梦源两款示波器简单对比,U3P100和DS4T212

楼主(2021-12-19):
前段时间发了个伪开箱的帖子新玩具 璞石 DS4T212 示波器伪开箱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mydigit.cn),最近事情比较多,一直没有拿出来用,今天发个梦源两个示波器的对比测试,型号分别是U3P100和DS4T212,下表是官方给出的参数,参数表中的是DS4T1012,

先来看看两个的外形尺寸:从几个对比图可以看到,尺寸基本一致,就是厚度比上一代的虚拟示波器稍厚一些,重量上因为有电池,屏幕,也要重一些。

手头没有好的信号源,所以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测试
底噪测试,可以看到新品因为独立供电,不受电脑电源影响,底噪的峰峰值只有1.33mv比虚拟示波器的2.5mv小了很多,最大值只有333uv

400KHz矩形波

1Mhz矩形波

5Mhz矩形波

1M锯齿波

这里充分体现出了大屏的优点,波形的震荡显示的很清楚,不用做放大处理既可以看到,小屏幕还是差一些。
25M正玄波

线性插值
正玄插值

最后一组25M正玄波,因为手头的便携示波器,带宽只有70M, 采样率也只有200M,所以波形失真,需要正玄插值才能完美显示,也证明了买示波器,真的不能只看带宽。

网友A(2022-01-22):
准备年后入手DST1012楼主感觉这款示波器怎么样,初学者,建议购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年后入手DST1012楼主感觉这款示波器怎么样,初学者,建议购买吗?

我觉得很不错,性能便携性都可以,具体要不要买,还是自己评估

楼主:
发几张其他网友的测试图,如有冒犯,联系我删除

网友(2022-03-17):
比某源的低端货好用。

网友(2022-10-30):
用的是国产9288?

网友(2023-05-02):
做工很好啊。。。

网友:
目前DS4T212新出的固件,还支持波形解码功能

网友(2024-07-02):
引用 楼主:
发几张其他网友的测试图,如有冒犯,联系我删除

图片好像压缩了,看不清sdram的型号

网友(2024-09-05):
这个看起来不错,价格贵吗?

网友B(2024-12-12):
为了外出方便携带,买过U3P100,后来因为和笔记本共地,无法测隔离通讯,一测就笔记本死机,又不可能为这玩意儿买个隔离探头,只好出了。 现在是回来用鼎阳1104X HD,出去是个众仪703S,还很方便,万用表都省了,现场抓个CAN波形排查通讯问题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外出方便携带,买过U3P100,后来因为和笔记本共地,无法测隔离通讯,一测就笔记本死机,又不可能为这玩 ...

703S抓波形好用吗?存储好像很低?

网友(2025-01-15):
唉,这货现在机型是DS4T252咋就用这么低分辨率的屏呢...我想买啊

网友(2025-02-25):
引用 网友B:
为了外出方便携带,买过U3P100,后来因为和笔记本共地,无法测隔离通讯,一测就笔记本死机,又不可能为这玩 ...

按理说笔记本只要不插电的话,也应该是个浮地啊?

网友(2025-06-16):
DS4T252觉得一般维修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