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论坛兄弟对lvds有研究的帮看下

楼主(2021-12-19):
工控机主板没有外接显示器的接口,只有lvds接口。有半截lvds原装线,网上买了lvds转vga转接口,但是是二手拆机没有资料,哪位坛友估计能搞定,我寄过去,有偿,感谢!

网友:
上网上找找资料看看吧,记忆中就是除了电源就是信号线,信号线两个一对

网友A:
无线网卡旁边那个9针接口应该就是VGA ,应该也有成品转接线!

网友:
CN5  CN20看看是不是扩展的VGA啊

网友:
单6、双6、单8,双8这样的
如果是单6的,就三对数据线,一对时钟线
如果是单8的,就四对数据线,一对时钟线
比如图片中双6的,就是有三对数据线,一对时钟线,然后再三对数据线,一对时钟线。
如果是双8的,就是有四对数据线,一对时钟线,然后再四对数据线,一对时钟线。
基本都是从供电端开始算起,差分线一对一对的,铜箔走线上能看出来

上图是单6

上图是双8

上图是单6

网友B:
目测楼主的板子可以直接插上啊   另外两根不就是电源吗  知道电压接上应该就能用

网友C:
山寨工控通常都是1024*768,有的BIOS还能调lvds的分辨率,至于多少位就不知道了,定义就是公版的,找乐华驱动板的屏线就行,给你个不厚道的办法,你可以多买几种屏线,带运费险的,把不用的退了

网友:
查了下版号,应该是深圳控汇智能的板子。没找到同款。但是找了这家公司有LVDS板子,找了2个,说明书中关于LVDS的说明基本一致,是标准接口。同一家公司,讲道理的话,接口定义应该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旁边那个9针接口应该就是VGA ,应该也有成品转接线!

正常都是12针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楼主的板子可以直接插上啊   另外两根不就是电源吗  知道电压接上应该就能用 ...

买的转接板插上了,5v和12v都试了一遍

网友:
5楼和9楼兄弟说的对的     一般工控机多见1024x768 有的是800x600   你查一下主板输出是单6-8 还是双6-8  再查转换板那个芯片是不是支持剩下就是测试了   如果你有这个工控机主板原来的屏幕看看屏幕型号 搜一下就知道屏幕是多少分辨率和单6-8双6-8什么的了 LVDS线还有高低之分 注解别把电源正极接到信号线上面都不会有事    要是不小心把正极电源搞到信号线可能板子就挂了   另外 记得注意的是你的那个转换小板的供电多少V 别搞错

网友D:
CN20很像是扩展的VGA

楼主:
引用 网友D:
CN20很像是扩展的VGA

应该是COM口,9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COM口,9针的

com一般是双排针。
这个辨别其实很容易,量一下电压就知道是什么口了。com应该有负电压。或者看看插座附近有没有75232之类的芯片连过来,有的话才是com。

网友:
LVDS转VGA相当难找,你那张应该是VGA驱动板,就是显示器VGA输入转LVDS的,CN20边个的芯片查一下应该是RTL的LVDS转换芯片,这种工控板为了售后和加密做了很多加密的,如果能在CN20或CN5上找到VGA的输出就好办了。

网友(2022-12-02):
引用 网友C:
山寨工控通常都是1024*768,有的BIOS还能调lvds的分辨率,至于多少位就不知道了,定义就是公版的,找乐华驱 ...

它这摆明不是公版的呀,公版30P,,,他这40P

网友:
只有lvds接口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感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