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第一次拆解雷达感应灯。

楼主(2021-12-20):
老爸去柴房经常忘记关灯,给他整个雷达感应灯。以前都是那种声控或者红外探头的。现在这种雷达感应的不知是啥原理。
买了两个同价位的。

绿色板的灯珠更多,亮度也更高。

看看电路板。虽然用的是不同的芯片,但是走线布局啥都一样。

这个是光敏吧,因为白天会关闭感应。

最后看看功率,
两个都没虚标,都能达到6w。
但是灯珠多的亮度更高。

网友:
头顶正对,有没有敲头皮的动作?

网友A:
家里用的热释电的,也很好用,总之比声控的强多了!貌似这种雷达的也不贵!

网友:
搞不懂,没玩过,也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
多普勒效应

网友B:
同问这个是什么原理,之前7元一个我也买了2个。感觉就是太灵敏了,还有大老远没到范围内就亮了,不知道怎样才能调灵敏度。

网友C:
由集电极外PCB两层铜箔间的电容、三极管内阻、寄生电容等构成RC震荡电路(高频三极管的PCB背面,一定要有敷铜屏蔽,以屏蔽干扰),该震荡电路震荡产生高频信号,经过三极管放大,再经过围绕PCB三边的天线发射出去。
发射的2.4~3.2GHz的微波信号如果遇到移动物体,则反射波相对发射波就会有相位变化,回型天线接收到反射信号,反射波与发射信号的相位移频就会以3~20MHz左右的低频输出,该信号再由后级运放放大,从而得到了足够的驱动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家里用的热释电的,也很好用,总之比声控的强多了!貌似这种雷达的也不贵! ...

雷达的无法规避,远距离误触发以及持续点亮问题。

热势的持续点亮已经解决了,触发随温度是没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问这个是什么原理,之前7元一个我也买了2个。感觉就是太灵敏了,还有大老远没到范围内就亮了,不知道怎样 ...

调不了,厂家也是成品模块进来直接焊上就出货了。  不会调!

而且无法持续点亮,你在触发范围内长期停留也会导致灭,再触发比区域内无人更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问这个是什么原理,之前7元一个我也买了2个。感觉就是太灵敏了,还有大老远没到范围内就亮了,不知道怎样 ...

最早那个有三个可调电阻分别是:点亮暂时、光敏灵敏度、感应距离。后面的估计都固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不了,厂家也是成品模块进来直接焊上就出货了。  不会调!

而且无法持续点亮,你在触发范围内长期停留 ...

原来这样,感谢科普~ 现实使用中确实也是如此,没法持续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早那个有三个可调电阻分别是:点亮暂时、光敏灵敏度、感应距离。后面的估计都固化了 ...

是啊,现在没有这些可调项了。

网友:
雷达感应不错,科技逐渐在进步。

网友:
应用很广泛,芯片价格应该很低了

网友:
有时灵敏,有时又不灵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雷达的无法规避,远距离误触发以及持续点亮问题。

热势的持续点亮已经解决了,触发随温度是没办法。 ...

又学习到了,原来雷达感应无法持续点亮,那我还是老老实实折腾热释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由集电极外PCB两层铜箔间的电容、三极管内阻、寄生电容等构成RC震荡电路(高频三极管的PCB背面,一定要有敷 ...

红外感应属于被动感应,耗电小。微波雷达属于主动发射,可能耗电大,没测过静态电流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学习到了,原来雷达感应无法持续点亮,那我还是老老实实折腾热释电

如果和热势一样铭感其实也能忍受, 但是它做不到,根据大神解释,它感应到你以后,你在其感应区不离开,它会认为你是本底,不在认为你是入侵,所以你在哪里就和不在没区别了,所以它会熄灭。  同时由于你已经在范围里,再做轻微移动,它本底设置提高,敏感性降低。 因此你在范围内再次点亮的难度比首次入侵要大,这点接受起来难。
高铭感的热势,会累积触发,实际也是会灭的,只是设计时候累积触发,表现出来是长明。 触发+延时等于点亮时间,如果设计时考虑,触发+延时+延时中触发+延时+延时中触发+延时,就实现了长明。
这是我在这种设计开关楼道干活发现的,问的商家。   我在地面干活它长明,我在梯子上干活就会熄灭,在梯子上只有手部移动,身体大部分不动,热势是一片红雾,如果不做大规模移动对感应头是原地不动,也会被认定为本底干扰。所以就灭了。          热势是前面那个球形透镜,芯片数透镜后面的六角块定位的,高温物体占不同的六角块就是触发,占相同的六角块就是本底被忽略掉,可以怎么简单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外感应属于被动感应,耗电小。微波雷达属于主动发射,可能耗电大,没测过静态电流的大小。 ...

应该是大的,因为无论主动雷达还是被动雷达,都躲不开呼吸式侦听,唤醒捕捉就比冷侦要费电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