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12供电的三个方式

楼主(2021-12-20):
没有技术难度的东东。
做T12的时候留了个直流插座5.5*2.1的,可以从这个插座上取24V的电,
也可以从这个口给T12供电。
三供电:汽车应急电源,点烟器,AC220V。

网友:
适应各种场合

网友A:
添加锂电池1865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锂电池18650×6

业余级别,不常用。我是卖PE管的业务员,有时候客户工地的焊接机坏了,帮忙修下。

网友B:
楼主加的这个DC插座既可以供电又可以取电,确实比较方便实用,它在盒子内部是与开关电源的输出+、—极简单直连的?
按说3脚DC插座内部是有一个弹片开关的,单一状态下实现两路选择切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外接其他电源给T12供电时可以切断内部开关电源对控制板的供电;从开关电源取电时也可以同步切断开关电源与内部控制板的电路连接),但只用一个DC插座是如何实现供电、取电时都能进行双路切换的呢?莫非是通过这个插座取24V直流电时,内部的T12控制电路仍然是在工作的,没看到有控制板关断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的这个DC插座既可以供电又可以取电,确实比较方便实用,它在盒子内部是与开关电源的输出+、—极简单 ...

直接接在开关电源的输出上的,也就是T12的供电上的。没切换,如果AC220不插,给他供直流电,220插头这边也不会输出电压。对电路也没影响,不需要这么复杂。
取电时,你不用T12,烙铁手柄不插上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