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寻找可以做低频无线电中继的大佬开发项目

楼主(2021-12-20):
有一个125k-134khz的无线电信号需要延长距离(将室外信号发射到室内地下),我能想到的就是做一个中继,类似手机信号增强器的装置。不知道有没有愿意开发的大佬,参与项目。

网友A:
接馈线应该更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馈线应该更稳定吧

简单的接馈线应该不行,第一信号是广播信号,我有很多终端,几千个,不可能每个终端都接馈线,第二,馈线还有信号损耗,本来信号就很微弱,所以需要放大,滤波再处理,所以征集方案。

网友B:
你的频率是超长波了,长波传播绕开障阻物能力强,但是在地下 天线反而不好安装。四分一波长天线也很长。
最简单的方法不是中继,而时把信号做成载波,通过电力线传播。国外的煤矿地下求救,广播系统就是用电力载波,坑道中几十公里传播都没问题。

网友C:
125k-134khz  这个频段根本不是无线电!无线电波至少MHz起步  ID卡?  物品识别磁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频率是超长波了,长波传播绕开障阻物能力强,但是在地下 天线反而不好安装。四分一波长天线也很长。
最 ...

我想的是类似无线手机信号增强器那样的方案,主要是没有现成的产品。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开发,我们付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类似无线手机信号增强器那样的方案,主要是没有现成的产品。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开发,我们付费。 ...

不可以,手机中继要很大的频带。比如,下行信号,接收900M信号要升线910M发到室内。上行信号,室内发920M,要变频到930M,发到室外,各个节点都要不同频道才能正常工作

你这么小的频带,很难没法完成中继。

要么用同频单工方式发射,接收一段信号后,储存后,停止接收,把储存的信号发出后,再下一个循环。

网友:
光看回复,就很涨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5k-134khz  这个频段根本不是无线电!无线电波至少MHz起步  ID卡?  物品识别磁条? ...

你的认知太浅薄了,这属于长波无线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手机中继要很大的频带。比如,下行信号,接收900M信号要升线910M发到室内。上行信号,室内发920M ...

实际上125khz的射频id的带宽要比手机的带宽低很多,应该更容易实现才对

网友:
单向转发比较简单 可以做 设备使用资质需自己解决

网友:
这贴绝对是技术贴

网友:
做好隔离,直接用小电容耦合到电力线上试试有风险

网友:
直接发射那需要多大的电台和天线呀还不天天被查水表,我能想到的是这频率用同轴电缆加放大器传输效果更好成本也低,实在要用无线可以把有用的控制信号调制到高频发射接收端接收解调

网友:
楼主的问题就象女人买衣服一样——我要漂亮的衣服,至于款式、颜色、尺码等问题一概不论。

1.单向双向问题。原始设备之间是单向传输还是有发射有接收的?
2.单工双工问题。原始设备之间是同时发射接收还是一问一答。
3.距离及功率问题。原始设备之间距离多少决定了发射功率多大。
4.数字模拟信号及调制方式问题。
等等。

楼主起码回答这些具体要求吧。

网友:
你这是要干嘛,间谍活动吗

网友:
你确定能给得起费用我可以帮你提供一个厂家,你可以咨询,我公司对门就是一个生产军用电子相关产品的厂家

网友:
给出预算还有详细需求

网友:
我就问你 你的天线啥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