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想给头盔重新上色,可是头盔原来的底漆该用什么方法方便的祛除呢?

楼主(2021-12-20):
自己的头盔因为之前涂鸦失败,现在想把整个头盔彻底褪光原来的颜色,重新上色。可是原有的头盔底漆该用什么办法方便快速的祛除呢?

网络上都说用砂纸手工打磨,这样不累S人啊。我淘宝上找了一圈找到下面这两个东西,不知道是否可行。头盔大部分都是ABS材料吧,这钢丝刷会不会穿透或者打磨太薄了。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内衬附件能拆吗   能拆就用脱漆剂   不过要有心理准备  自己喷的 可能比摩擦痕迹更难看

网友:
打磨,和修车的一样

网友:
用砂纸蘸水打磨掉表层就好了吧,没有想的那么累,1个小时内肯定能搞定

网友:
还是不要用电动工具打磨了,到时打磨不平凹凹凸凸的,喷上漆不平还难看。

网友:
打磨会不会影响强度,降低安全效果,自喷漆不行么?

网友:
覆盖不行么?打磨的确需要挺多功夫的,
除了这些,好像还有一种什么羊绒打磨头?
先粗磨,再细磨……

网友:
参考汽车喷漆工艺。水砂纸打磨、腻子勾沙眼、腻子磨平、喷底漆、喷色漆、喷清漆。

网友:
自己上色还是很有难度的,我记得有种给木头家具打磨的一种布,印象中时紫色的,一条一条的,用这个手工打磨应该很快就能去掉,还不伤头盔。电动工具的话可以找类似抛光纱轮(粗布材质)一类的。关于重新上色,要保持光亮的话,必须时喷漆,有条件最好是烤漆。

网友:
最好还是放弃喷漆,自己做一般都会不伦不类,肯定比不上原来好看,不信你把自己家里家具重新上油漆试下。

网友:
买几罐脱漆剂试试

网友:
那个头盔很贵吗?价格便宜就从新买一顶,
清洗干净贴膜怎么样?

网友:
用信那水,香蕉水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