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启东华汇M-420-30(0~30V/14A)开关电源增加面板改装为可调电源,附简单测试

楼主(2021-12-20):
那个启东华汇M-420-30(0~30V/14A)开关电源原本是这个样子的,开始不知好坏
拆解后(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521-1-1.html)改回内控,确认是好的,那就能继续折腾了

0~30V/14A的规格很合适该稳压电源
从前后面板空余面积以及背后的空间来看

风扇这侧面板更合适改装

比划好位置,选了合适体积的零件
空间紧凑,表头只能用这种小型的单电压表

规划详细位置,撸的高硬度划线笔终于用上了

然后就是艰难的开孔,还好是铝板
圆孔好办,用阶梯钻搞定
方孔用小电磨+金刚磨片太慢,还是先钻小孔再打磨效果更换

另一侧磨出来的保险座孔,这个开孔时忘了加上固定螺丝的尺寸,给后面带来不少麻烦

电源输入用带灯的双刀双掷开关,用两针插头时也不怕L、N反
把长的插脚处理一下

多圈电位器轴也打磨一下,略微降低旋帽高度
平垫折弯改弹垫,其一点放松止转的作用

这种表头精度比较差,这个是从好几个里面选出来的
滤色片用以前台灯上贴那个带背胶黑色半透塑料片,就是透光性稍微差点

组装好的前后面板正面

反面
开关和表头再用热熔胶固定

比划一下,最担心的多圈和大电解干涉没有出现

试装效果

接着改板子
拆掉原来的保险座,毕竟烧保险拆机开壳太麻烦,还是外置好
X电容换个位置

铜箔改造,方便焊线接开关

这里断开,焊线接保险座

为减小输出电压带载压降,把原来的采样端断开,接到输出接线柱的插片上

原先板上调压的小电位器铜箔断开

楼下开始焊线

楼主:
焊好线的样子

输出电源和地线焊在这里
难点是输出电源线,把输出电解拆掉才方便焊接,而且由于布线曲折,长度稍短了点

调压电位器3条线焊在这里

采样线

表头电源直接用14V辅助电源

抹导热硅脂,准备装壳

用老早前撸的1块钱包邮的

装壳最困难,导热绝缘片老是掉,而且固定螺母只能靠手按住拧
这设计的装配工艺性差了

前面板焊线

表头的地和输入、以及采样线直接焊在接线柱输出片上,保证输出和显示精度

装好的前面板

疏忽的麻烦来了,背面的保险座螺母和外壳干涉,只能用电磨锯掉一部分外壳

终于装上了

检查没问题,通电
看来没啥问题

最后装脚垫,并做好日期标识

偶用的扎带固定座,这个做脚垫那是相当完美,便宜、结实还方便(自带背胶),5分推荐

楼下简单测试

楼主:
简单测试一下先测空载输出电压,看表头值
输出0V

其他电压下的显示对比,严选的这个表头精度还可以哈

用改后的电子负载测试,电流到12.2A没问题,烧10分钟,电源风扇也没动静

再来测下压降
为提高分辨率,设定为输出9.9V,空载时的值

输出12.2A时,压降为71mV,还不错

再看下空载纹波,不知道偶的玩具示波器能不能胜任
直流时看不出来

换成交流,纹波看起来低于20mV

测带载纹波发现个奇怪现象:
其余电压点纹波都非常小,就是大电流下在1.5~5V之间纹波有突变,且为正弦

最大纹波,峰峰值Vp-p为140mV

电压稍高一点,纹波骤降到不到20mV

高纹波向下到1.5V

再下去一点,纹波又降低了

最后看下输入电源断开的情况
不开开关也让灯亮,表示插电了,输出指示看电压表即可

因为开关里是氖泡,所以空载功耗大点,一般LED的只有0.2W

这个开关电源改装还是很简单的,电路齐全,只需要改下面板而已(如果以后需要再增加调流)
大部分电压段纹波都非常小,就1.5~5V比较奇怪,一时半会也搞不明白

都说不能调电流的电源不是块好板砖!给启东开关电源加上电流调节功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3706-1-1.html

网友:
楼主电源玩的不错

楼主:
开关电源偶也接触得不多,正在学习ing

改这个电源,也主要耗费在手工上,电路都是现成的

网友A:
这个电源安逸啊,直接就是可调电压的。
能调流就更巴适了

网友B:
扎带固定座当脚垫,这个创意很好呀!

网友:
围观大神改可调~

网友:
围观大神改可调电源

网友:
期待楼主把电流也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安逸啊,直接就是可调电压的。
能调流就更巴适了

嗯嗯,参数很合适哈,直接就能用,偶折腾部分也就是为使用方便点

调流应该要改那个互感器,暂时就不折腾了

网友:
整的真好,支持一波,这改的工整,玩的6

网友:
后排围观大神杰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扎带固定座当脚垫,这个创意很好呀!

哈哈哈,方便哈,只要不太重,这固定座也能坚持

网友:
楼主基本功就是扎实啊

网友:
不能调流的电源不叫可调电源。

网友:
不能调流叫什么可调电源啊而且电流表也没有 原来的座子挺好的啊直接用就好了还

网友:
这个手工是真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方便哈,只要不太重,这固定座也能坚持

看错了,原来是塑封的管子

有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用的导热硅脂是导电的!!!
而且次级整流管的金属散热面是和输出+连接的,这样子的会把外壳和输出+连接起来.很容易造成短路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