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孩子打印试题购买那款激光打印机好?

楼主(2021-12-20):
求助:

孩子打印试题购买那款激光打印机好?
满足(打印,复印,扫描)彩色
准备从小学用到中学,再用到高中,直至大学毕业。
预算有限。

1,惠普激光136nw(136a,136wn,136nw系列)黑白
2,惠普178nw彩色
3,惠普179fnw彩色

网友A:
家庭使用的话买喷墨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庭使用的话买喷墨就行了吧

家庭不经常使用喷墨常时间容易堵,惠普179fnw彩色我用着还行!

网友:
一切取决于预算
激光当然好,不用经常塞墨水。
但是激光的比喷墨的贵不少啊。

网友:
喷墨的不行,建议激光打印机,彩色个人感觉打试卷用的少,复印看需求,一般也不需要。要支持手机打印,能方便很多

网友:
要看你的预算是多少了。如果资金充足随便选,过渡式使用可以买500左右的喷墨,要是想要便宜的激光,只能淘2手的。

网友B:
复印和扫描功能不需要,有电脑这两个功能都可以实现,只要一台彩色激光打印机就可以了,有条件买全新,因为全新的色彩还原度会好很多,二手的多多少少会有点颜色失真。

网友:
家用推荐墨仓式喷墨机。激光机有粉尘污染,有味儿

网友:
看到单位闲置的惠普激光彩打应该符合楼主的要求,就是耗材超级贵。吃不消用了。现在统一租用东芝的机器。速度快,质量好,耗材相对便宜些。

网友:
买一个二手的就行,可以用到小孩参加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复印和扫描功能不需要,有电脑这两个功能都可以实现,只要一台彩色激光打印机就可以了,有条件买全新,因为 ...

电脑如何实现复印和扫描功能?

网友:
喷墨的墨仓式一体机更合适,打印效果差异不大,打印价格低,耗材成本低,还没有味道,不会掉粉。

网友:
看打印量!不要一向盲目往家用推喷墨,哪知道楼主的孩子是小学还是高中,打印量完全不是一回事

网友:
喷墨一体机,改连供,可以用十几年,我那台HP,修修补补用了十几年,打了几万张

网友D:
家庭用户推荐喷墨的那些人不知道咋想的,一天不打怕是就堵了,搞不死你

我有一台激光的还在睡觉,撸主有兴趣可以看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如何实现复印和扫描功能?

手机装个 Office Lens 之类的app, 就能用手机扫描文档
复印 = 扫描 + 打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家庭用户推荐喷墨的那些人不知道咋想的,一天不打怕是就堵了,搞不死你

我有一台激光的还在睡觉,撸主有兴趣 ...

对,喷墨的机器便宜,但用的少了会堵,用的多了耗材又贵,真是买得起,用不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喷墨的机器便宜,但用的少了会堵,用的多了耗材又贵,真是买得起,用不起 ...

我买的喷墨打印机还算好。一个月打上一两次就行。墨仓式的,原装的墨水也就是几十块钱一瓶,一年都用不完一瓶。

网友:
二手的HP 1020,佳能LBP 2900  不香吗。耗材便宜,拼命打好了 手机APP 好多支持扫描,你要质量高一点,二手扫描仪不值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喷墨打印机还算好。一个月打上一两次就行。墨仓式的,原装的墨水也就是几十块钱一瓶,一年都用不完 ...

那黑白墨水的还好,那彩色的墨水不是说还得用原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