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使用五年的三色LED吸顶灯灯珠烧毁

楼主(2021-12-20):
2016年3.5元网购的三色LED吸顶灯(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15256),平时一直使用暖光灯,前天灯珠终于烧了

这颗发黑明显

供电暖光灯不亮,输出157V,

白光灯正常

电压39V左右

测试断路

左侧这两颗还可以

而这两颗表现为短路

7030两核心灯珠

发现灯珠散热片焊接不好

即没有焊上

取下一个1.8Ω的电流取样电阻

白光亮,功率降为6W左右

电压37V左右

再并联一颗5.1Ω的电阻

白光亮,功率降为8W左右,电压38V左右。就这样降功率使用吧

网友A:
功率降低,实际亮度会不会下降的很厉害

网友:
不错,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有这手艺和设备,用红包撸些灯珠换上,可以战到商家倒闭。

网友B:
事实上led灯的厂家是没有底线的,计划报废操作很溜!建议新灯买来之后,降低电流使用,原则上50年寿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降低,实际亮度会不会下降的很厉害

降低点,但在8平方米的厨房使用感觉还是很亮的

网友:
以前几块钱买的便宜吸顶灯,一般用不到一年就坏了。后来自己把散热稍微处理一下,功率降低一点,寿命大大增长。

网友:
自己动手果然丰衣足食了。

网友C:
搭车问下,不用火烧怎么去掉铝基板上的电路

网友D:
前几年就开始再也不碰5730灯珠了,通过早几年的购买规律看,都是廉价灯,2835的比5730的耐用的多,而且我给5730灯板加过散热片都不耐用,2835的就耐用多了,而且5730一般多是0.5W,两并用法较多。2835有0.2W的0.5W的1W的,亮度也不错,相对寿命也长点。近一两年买了好几个螺口灯,正价九块九限购一,2并18串的2835,带散热片带罩子,标40W,实测30W,改到20W,亮度依然很好,自己涂704做防水,防水防潮防蚊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年就开始再也不碰5730灯珠了,通过早几年的购买规律看,都是廉价灯,2835的比5730的耐用的多,而且我给 ...

这个灯使用7030两核心灯珠,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灯使用7030两核心灯珠,比较少见

对哦,仔细看了看,不是5730,我还想说呢,以前三块五买过同款双色方灯,我买的那个是5730的,亮度不好。现在我买了好几个这个灯罩灯,正价9.9限购一,用签到21天5元红包后4.9一个。自己改功率,做防水。虽说改到20W了,亮度依然很好,大白天都晃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事实上led灯的厂家是没有底线的,计划报废操作很溜!建议新灯买来之后,降低电流使用,原则上50年寿命没有 ...

5年才坏一个,还是缺陷导致的,看起来这厂家没计划性报废。我一个灯板用了2年,从第一个灯珠开始,几个月内一个一个全换了,这质控手段高明呀。

网友:
不错,32枚一瓦灯珠给你算18w,比较良心

网友:
一坨焊锡糊上,前后的灯珠应该都是好的。
LED的寿命也就那样,比日光灯寿命长,但也长不到哪里去

网友:
好手艺,灯厂要发愁了

网友:
5年已经很长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下,不用火烧怎么去掉铝基板上的电路

两把烙铁,当筷子用,一夹一个准。
或者用PTC加热台,400W的简易款也就十几块。

网友:
老哥买点5730灯珠备用吧,我买的灯珠这些年用掉差不多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