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BOSE sounddock2 AUX输入完美解决休眠问题

楼主(2021-12-20):
bose sounddock2 音箱AUX输入,按照网上办法改装后耳机孔输入一段时间后休眠,这样改造后休眠问题解决了

下面两张图借用网友的

网友A:
这文字表达能力,配图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文字表达能力,配图也没用。

改日有空慢慢完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文字表达能力,配图也没用。

网友(2022-02-13):
sound dock II代,AUX线是普通的3.5头的三线么?为啥我用普通的音频线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