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瑞能镍氢电池充电器LXC-S4Y,不知道是不是傻充?

楼主(2021-12-20):
上电测试4路都正常充电,空载电压在2.4V左右,电源芯片是viper22a。

网友:
看样子就是一傻充

网友:
傻充 字数补丁

网友:
傻充无疑了,做工还是勉强过得去了。

网友:
瑞能镍镉电池我有四个5号充电电池,标注1600mah,15年买的,当时没设备测试,前年1安放电1000mah,也很不错了镍镉充电器应该就是定压冲

网友:
我咋觉得不算傻呢,有个芯片,可以充一节试试,转灯与否。

网友:
傻充一个,可以留着,伺候内阻大的电池

网友:
带个三极管,不知道是恒流的还是检测充电电压的。比傻充好一点

网友:
这个B样傻充几率近100%

网友:
其实对付镍氢镍镉,倍量傻充最完美了

网友:
好像比傻充多了电压检测,能转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