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抽油烟机烟管防护罩如何拆下来

楼主(2021-12-20):
就是油烟机上面铁皮罩子,一个人不好整个油烟机搞下来,想拆下上面头铁皮罩子。

网友:
如果不是后装的,那么这个要整个油烟机拿下来才能拆背面的螺丝,

网友:
如果是换新的话就向城管学习:打砸,
清洗的话,就先将上面的铝管卸了,再把整机上推应该就能卸下了。

网友:
在护板内有螺丝跟主机相连接,你用手机拍一下可以看到

网友:
想取下来,油烟机整体拆下来

网友:
蓝色的那块铁皮吗?我拆过,很好拆的!好像是从上面看有2颗固定螺丝,拆了螺丝后,往上提起就行了!

网友:
罩子背面有螺丝固定,不整个油烟机拿下来,拧不了螺丝。

网友:
抽油烟机装饰罩反人类设计,  锣丝在底下入边,   不整个抬下来无法拆开,    一个人是无法搞的,   还有欧式都是,  极难清理!

网友:
螺丝在铁皮罩子里面呢,有四个螺丝与主体连接,你的这个离房顶高点太低,看不见,只能把油烟机全部拿下来了..

网友:
有螺丝固定的,因为这蓝色壳子一般是单独折弯的

网友:
整个油烟机抬下来(很重,最好两个人一起),然后从上面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也用KT板做了个罩子,这样拿下就方便了。

网友:
这罩子一般都是不锈钢的吧,莫非是楼主家没舍得撕掉蓝色塑料保护膜?那真是可惜了高端大气的不锈钢面板了,关键是时间久了这保护膜就很难撕掉了。

网友:
万家乐抽烟烟机就很方便,拆两个小螺丝。

网友:
烟罩底部折弯,一般有四到六颗螺丝,垂直往下拧的。手机伸进去拍一下,基本能够看见。我家里的油烟机是我一个人装的,方位合适的话,一个人也能安装拆卸。不过估计你够呛。

网友:
油烟机是挂在墙上的,整体向上托就能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