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小蝴蝶款的摄像头三根线怎么接安卓大屏导航车机

楼主(2021-12-20):
手上有一款小蝴蝶摄像头,不知道是记录仪后视用的还是前视用的,想接在我的安卓车机导航上用做前视,不知道怎么接线,请高手给指点一二,是宝马头四孔的,但是里面就三根线,红黑黄三根,请问怎么接,一般情况是红色接电源正极,黑色是负极和视频屏蔽线,黄色接视频线,具体接多少伏的12v还是5v?谢谢

安卓车机后面接线图

网友A:
建议先用可调电源上3.3V试试

网友:
车用是12V或24V

网友B:
最好先用5v测试,因为很多摄像头带着接线端子时是接12v,但中间有个长条形小疙瘩,里边会变成5v,这个我也是换我车后摄像头是发现的,因为插电时间长了,那个疙瘩挺热,所以才怀疑里边是12v变5v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用可调电源上3.3V试试

我觉得5v应该差不多,安卓车机后面没有3.3v的电源只有5v和12v的,平常的记录仪摄像头也应该是5v的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先用5v测试,因为很多摄像头带着接线端子时是接12v,但中间有个长条形小疙瘩,里边会变成5v,这个我也 ...

我觉得5v应该差不多,安卓车机后面没有3.3v的电源只有5v和12v的,平常的记录仪摄像头也应该是5v的电源吧

网友C:
我以为是粉色的那个工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是粉色的那个工具呢。

兄弟有点想歪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用可调电源上3.3V试试

网上搜了一下,一般记录仪摄像头都带有降压线,是12v转3.3v,正常供电电压应该是3.3v的

网友:
好像是后视摄像头,用做前视的会镜像,一般都是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是粉色的那个工具呢。

我怀疑你在搞黄色,但是我证据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