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冷焊机,大家探讨。

楼主(2021-12-20):
一直想自己DIY各冷焊机,但被搞得很神秘,相关资料很少,有做成功的但是很少也不发具体制作参数
翻阅了很多网络上的帖子,包括视频,关键基本硬件差不多这样:

成品冷储能是4个82000uf,0.328f,耐用在60多V,看帖子供电是直接36V交流供电整流,电压50V左右。
放电用的18各左右的大电流MOS,耐压感觉用100-150V就够了,参考如ifr4668,150V,单个130A
每个mos的D极或者S极串联各0.1欧大功率电阻,还没仔细看图到底装哪极。装D极类似起均流作用,
装S极起到保护MOS限流的作用,0.1或者更小电阻流过时会抬高电压,关断G的驱动电压。
然后就是输出反并联几个大功率的高速二极管。
然后就是引弧电路,这部分不用考虑直接使用淘宝成品引弧就行,也不贵。
基本硬件差不多明白了,现状的关键时驱动的驱动波形。整个原理比点焊机多了一个引弧控制和氩气控制,比点焊机多两个IO输出。
看成品的可以调节电流:
这里两种方式,一调节电容的充电电压,感觉不是这种,不然储能不够。
二是在单个工作脉冲里增加基频调制,也就是原来点焊的脉冲有很多可调节脉宽的小脉冲群来组成这个工作脉冲。
基本控制就是三个:mos脉冲,引弧控制、氩气控制。单片机简单的三个IO输出。
现状缺少的资料就是冷焊机的mos脉冲样式,查不到资料,是类似点焊机的单个脉冲,还是把单个脉冲分成很多可调宽的脉冲群,
如果脉冲群这里有一个载频频率,偶尔在的信息有提到过这个载频是8K左右。

这个mos驱动波形有了解的吗,硬件好搭,缺的就是这个波形样式,计划是单片机实现,自然波形改起来方便,硬件不需要变动。

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驱动波形

网友A:
冷焊机成品好像也不贵吧。我也准备买一台放家里。

网友B:
波形不是那么重要,关键是焊接工艺参数,这些要靠积累的。

网友:
另外,为防止炸管,要采取不少措施,如均流,加续流二极管,加吸收电路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冷焊机成品好像也不贵吧。我也准备买一台放家里。

也不是很贵,几千元。期待你能来个拆解,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D:
有个专门搞冷焊机和氩弧焊改冷焊机的Q君羊, 534140726  你们可以去交流学习下,好多是在宣城做冷焊机的高手。群文件有电路图和拆机视频,懂的仿制应该不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很贵,几千元。期待你能来个拆解,大家学习一下。

几千就太贵了。我还以为300-500呢。。。那算了,买来放家里没啥用。焊个小东西还不如直接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几千就太贵了。我还以为300-500呢。。。那算了,买来放家里没啥用。焊个小东西还不如直接买了。 ...

你一定是被闲鱼卖冷焊机的标价给骗了,我就没看见标实价的!

网友:
大几千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专门搞冷焊机和氩弧焊改冷焊机的Q君羊, 534140726  你们可以去交流学习下,好多是在宣城做冷焊机的高 ...

谢谢,不过看群名是改装氩弧焊,我要做的是真正的储能形的冷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不是那么重要,关键是焊接工艺参数,这些要靠积累的。

这个工艺就是波形上的具体表现,当然其他防炸馆等保护电路那些都是很简单的。

网友:
冷焊机和论坛最近一堆做点焊机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看群名是改装氩弧焊,我要做的是真正的储能形的冷焊机。

错,他们不单自制冷焊机,还改装。有的点还是冷焊机工厂的砰发工程师。当然这个群还做多种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一定是被闲鱼卖冷焊机的标价给骗了,我就没看见标实价的!

哪玩意标实价根本连问的都没有,所以他们只能编段子标个低价先把你忽悠点进去,进去了以后再给你洗脑让你买,反正总能碰到人傻钱多的,宰到一个够吃一个月的

网友:
你去闲鱼看看这个人的产品会有所启发___汇屿工作室电子DIY

网友:
500元氩弧焊机改就行了 ,把开关换成单片机控制,太简单了所以详细教程少

网友:
我的已初具雏形,现在整理中

网友:
支持,我准备买氩弧焊改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