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塑料管道,从业20年:塑料管材的焊接工艺

楼主(2021-12-20):
塑料管道,从业20年。

网友A:
到底是咋焊的,lz也没说

网友B:
就是,咋焊的,接口那里咋融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咋焊的,lz也没说

不知道怎么发视频,就是两口中间放个加热板,加温后对挤。

网友C:
法兰是怎么焊上去的?

难道是直接加热法兰,然后挤上去的?

网友:
焊接原理和方法,和普通Φ20-32一样,只是工艺和要求比较高,比如天然气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法兰是怎么焊上去的?

难道是直接加热法兰,然后挤上去的?

法兰分法兰根与法兰钢片,法兰根与管子是一个材质,法兰片是套在法兰根上的,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咋焊的,接口那里咋融化的

既然大家想知道,下次焊的时候分解照片。视频不知道怎么发。

网友D:
反正我们这镇前年才换的主水管一个周主水管爆了5次,全部拖了一年多,全部换完才解决问题,不是熔接地方破就是管道中间破,喷泉一个月看好几次,承包老板还是zf的吐出来完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我们这镇前年才换的主水管一个周主水管爆了5次,全部拖了一年多,全部换完才解决问题,不是熔接地方破 ...

国内的工程就是这样的,ZF花的钱不少,用在工程上的钱不到三分之一,没办法,只有挤材料费。工厂不会贴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我们这镇前年才换的主水管一个周主水管爆了5次,全部拖了一年多,全部换完才解决问题,不是熔接地方破 ...

回复需要审核,我也不知道啥意思。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好像少了一道程序

第一步应该是用刀切齐,那个转刀没发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少了一道程序

第一步应该是用刀切齐,那个转刀没发出来啊

行家!有需要管子的可与我联系。一八一六二三五二三九B.是应该有铣刀,因为法兰根是齐的,管子也是刚从线上下来,也是齐的,所以不需要铣,对齐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行家!有需要管子的可与我联系。一八一六二三五二三九B.是应该有铣刀,因为法兰根是齐的,管子也是刚从线 ...

刚下线的管子应该没问题,一般这种大管子拉到工地上两头都会沾土,清理干净不如直接切干净

网友(2022-02-19):
引用 网友C:
刚下线的管子应该没问题,一般这种大管子拉到工地上两头都会沾土,清理干净不如直接切干净 ...

刨平不分是不是刚下线,对口刨平。新的茬口焊接质量有保证。

网友:
我这里的自来水、煤气普遍使用类似管材,很多年前基本就普遍使用了,没有太多的爆管大部分都是重复土方施工时勾机碰漏了,起初好奇就围观他们施工时的焊接过程现在都无视了。

网友(2022-09-25):
原来是个大铁饼加热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