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4颗TOPVALU 7号镍氢电池,测试看看算虚标么

楼主(2021-12-20):
标称1.2v 550mah,

内阻27到30mΩ左右

测试容量

500ma放电得到450到490mah之间。

100ma放电,反而还少一些了(估计跟放置时间有关)

以前也没有用过这类7号镍氢,这个算虚标么

网友:
应该不算虚标了

网友A:
不算虚标吧,算很实在了。
只是这个牌子怎么搜不到?

网友B:
不虚标,但是容量还是小了点。

网友:
达标了,这电池外观真漂亮,我差点以为是某知名品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虚标吧,算很实在了。
只是这个牌子怎么搜不到?

咸鱼上搜这个topvalu 电池 应该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虚标,但是容量还是小了点。

那就可以放心了

网友C:
容量小点无所谓,主要是低自放,就可以放到遥控器里面了……

网友D:
不算虚标,7号的镍氢电池这个容量算不错了。
lz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E:
我才发现看电池的内阻和电压都不靠谱。买了10个报废电钻的电池想取保护板,结果发现这些电池内阻16毫欧,电压3位数非常一致还不掉电。就以为捡漏了。结果放电就惨不忍睹。200多毫安时。数据只能参考,放电才是唯一。

网友F:
不算虚标,不过,看这容量,品质应该也只能说一般般。

网友G:
手上的镍氢还是10几年前撸的了,已经吃灰至少10年

网友:
难道那些600mAh的7号镍氢都是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小点无所谓,主要是低自放,就可以放到遥控器里面了……

自放电得时间验证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算虚标,7号的镍氢电池这个容量算不错了。
lz多少钱买的啊

22包邮4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才发现看电池的内阻和电压都不靠谱。买了10个报废电钻的电池想取保护板,结果发现这些电池内阻16毫欧,电 ...

无所谓了,又不是不能用 这样想就会好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算虚标,不过,看这容量,品质应该也只能说一般般。

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上的镍氢还是10几年前撸的了,已经吃灰至少10年

我就用在啥测血压这里小机器上的

网友H:
翻出来几节吃灰好多年的电池,刷新了两个循环,左一妥妥的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翻出来几节吃灰好多年的电池,刷新了两个循环,左一妥妥的假货

还好以前高价买的爱乐普没让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