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超急速镍氢充电器AC100-240V(有点像三洋MQH01)

楼主(2021-12-20):
淘了一个单槽的富士超急速镍氢充电器,5号电池最大充电电流可达2140mA,用品胜2300mAh5号镍氢电池做了一个充放电对比。
充电的确快,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充满了,手摸温热。放出的电量大概是普通的1000mA充电的94.6%。

网友:
图片全看完了,没看见单槽的充电器

网友:
lz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这个充电速度充镍氢电池会不会影响电池寿命啊

网友A:
快充总是不喜欢,怕冲坏电池。另外说这些充电器都有挑电池的问题

楼主:
70多元买的,看成色。
我也认为2140mA电流很大,其实三洋还有一款MQS02,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充总是不喜欢,怕冲坏电池。另外说这些充电器都有挑电池的问题

其实CS2A/B,才是真正的王者!没有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70多元买的,看成色。
我也认为2140mA电流很大,其实三洋还有一款MQS02,更大 ...

这个15min超级充电器我有2个,金霸王贴牌的吧,对付质量好的电池很方便,半小时充满妥妥的,因为自带一个小风扇强制散热,充电时电池也不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70多元买的,看成色。
我也认为2140mA电流很大,其实三洋还有一款MQS02,更大 ...

镍氢电池竟然可以这么大电流充电啊?比锂电池强啊,就是能量密度太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CS2A/B,才是真正的王者!没有之一!

我现在就在用这个,也会挑电池,冲着是挺放心的。下次准备用CN3085自己做一个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在用这个,也会挑电池,冲着是挺放心的。下次准备用CN3085自己做一个看看 ...

要是有成品了,您能匀我一个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成品了,您能匀我一个吗?

我不是专业搞这个的,不打板,估计就洞洞板焊一个而已。电路图网上都有,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专业搞这个的,不打板,估计就洞洞板焊一个而已。电路图网上都有,照着做就行了 ...

算了,我继续用MR57s!

楼主:
测试了一些旧电池,内阻60mΩ内都可以顺利启动快充。再大就会拒充了。

充电过程中,充电器外壳32℃,电池28.6℃。

网友:
这个充电器,就是三洋的M60
这款充电器最便宜的是三星版本
因为速度过快,所以正面设计了镍氢/镍镉电池切换开关,用于不同的电流和算法
体积上,要比M50、M55这类的充电器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了,我继续用MR57s!

MR57s的确好用

网友B:
对老电池拒充,也经常发生,直到我把老电池全换成FDK的,才没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老电池拒充,也经常发生,直到我把老电池全换成FDK的,才没有问题了! ...

能够拒充的电池其品质大多已经十分低劣,用它充电的同时还可以挑选好电池,不是蛮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够拒充的电池其品质大多已经十分低劣,用它充电的同时还可以挑选好电池,不是蛮好吗。 ...

嗯,
感谢您的回复,让我又学了一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