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大有4V电动螺丝刀更换索尼vtc6电芯

楼主(2021-12-20):
原来的电池才1300mah,直接一步到位了换索尼vtc6,使用紫铜点焊,里面比较紧凑,要慢慢拆机,顺便给变速箱加了润滑脂。

楼主:
更换过程手机在拍视频,没办法记录更多了

网友A:
紫铜带跟不锈钢点焊效果怎样?要不要加助焊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换过程手机在拍视频,没办法记录更多了

点焊机是几并几串的超级电容才能点焊紫铜?

网友:
博世12V 自己做的V6 开孔100  还有电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铜带跟不锈钢点焊效果怎样?要不要加助焊膏?

要的,点紫铜都要点一点助焊膏在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是几并几串的超级电容才能点焊紫铜?

两并三串韩国电容,开30%功率就可以点紫铜了

网友:
不错,自己用比较放心

网友:
我给松下EZ6220也换的VCT6,原来的是2.4V镍氢,换了锂电池后转速快了,拧螺丝速度正好

网友C:
我的7410换完cvt6感觉比原装稍微耐用一点,但没有预想的耐用,是不是在原充上充不了那么多电就不充了?

网友:
直接把大有推顶。。真会玩。

网友D:
能不能把充电口换成type 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充电口换成type c

更换充电口应该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7410换完cvt6感觉比原装稍微耐用一点,但没有预想的耐用,是不是在原充上充不了那么多电就不充了? ...

7410/7411更换电池芯要把保护板上的截止放电电阻更换一下。

实际上,7410/7411、7420/7520、7421/7521的电池完全可以用三洋NCR18650GA代替,更换后容量高,输出稳定。

网友F:
我是这样改的。方便单指拨动

网友:
原装电池真是抠门,给个海四达1300mah的电池。。。好歹给个国产2000mah的动力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这样改的。方便单指拨动

这个蛮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7410/7411更换电池芯要把保护板上的截止放电电阻更换一下。

实际上,7410/7411、7420/7520、7421/7521的 ...

望大佬指点一二,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蛮有意思!

原装的是要两指,这样就可以单指了

网友:
改这款,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