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买了几块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2021-12-20):
新买了几块太阳能电池板,商家描述是5V100ma
实际经过测量只有25ma

自己焊线

输出电压5.42v,阳光还可以吧

电流最高25ma左右

成品的太阳户外灯面积比这个小三分之一,但是电压电流都一样
看里面好像是我这散片排布的比较散,成品那个里面排布比较紧密
这上面也没有滴胶树脂
并联了一块在这个太阳能户外灯上,加大电流。

板子直接驱动灯板亮度也可以

在不对着阳光的状态也能微亮

楼主:
下一步打算自己做一个太能充电的小夜灯

网友:
可能100毫安是在太阳特大的时候

网友:
好低好低啊...

网友:
面积就那么大,电流低也不奇怪

网友:
我有几片5v20ma的不知道干嘛用

网友:
那个成品的那种我也在用,一节电池10多天,电耗光了,充的电,不够用。买了个科学小试验的板子替换上,测试中。

网友A:
本来就只能当玩具,学生实验的而已。      前几年大力推广的也没影了,纯粹是为了套补贴。因为转换效率太低,还污染、破坏环境

网友:
不能隔着玻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只能当玩具,学生实验的而已。      前几年大力推广的也没影了,纯粹是为了套补贴。因 ...

嗯嗯,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前几年光伏产业牛逼的不要不要的,现在好像没人提了。

网友:
楼主这个可能是低端中的低端吧

网友:
还有阴影,太阳能不能有阴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前几年光伏产业牛逼的不要不要的,现在好像没人提了。 ...

那是,村里还大力推广,纯粹骗补。现在电动车也是一样,补贴少了不知道要S多少家

网友:
你这个是问题板吧 这种我撸过 几年前 十几块钱5块包邮 大太阳下短路电流能上200ma

网友:
直接接一百瓦的板子,不信电不够用

网友:
我的太阳能灯的电池全是过充坏的

网友:
要在大太阳下,不能隔着玻璃,不能有阴影

网友:
忌讳阴影遮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只能当玩具,学生实验的而已。      前几年大力推广的也没影了,纯粹是为了套补贴。因 ...

我也有这样想法,把五号七号纽扣电池换成太阳能,电动实验玩具卖贵多挣钱,个人弄太阳能电池板工程几乎亏本。只有郊区走线太困难,才弄太阳能路灯无线摄像头等免布线。

网友:
体积这么小,还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