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买了两个铠侠tc10 480g 有意思

楼主(2021-12-20):
话说论坛的发帖分类该改一改了
昨天从京东买了两块铠侠2.5寸Tc10,到手发现没有螺丝和防拆标,抠开看看吧,哎不一样
主控是不是ps3111?

另一个拆开竟然是top48的颗粒

一块买的这可是,运气真好

网友:
这个就是东芝的TR200,19年5月之后生产的都是96层TLC颗粒的,但不排除是可能有库存的。

网友:
这咋还一长一短?!

网友:
都480G了竟然还能看到TSOP封装

网友A:
tsop颗粒要不是原厂盘,说是刮刮乐我都信,丝印太难看了

网友B:
是自营还是第三方店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sop颗粒要不是原厂盘,说是刮刮乐我都信,丝印太难看了

曰本鬼子不知道从哪回购了一批白片打标货自己用,比如东芝隼系列(大陆版)用的就是黑片,要不是从东芝经销商拿的货的话还真以为是买到假货了,所以SSD出这样的不稀奇

网友:
而且这个一看就是刮刮乐,如果没猜错的话,刮开以后要么是群联白片要么是东芝标正片。。。。铠侠肯定是后面打的。。。

网友:
这是又开眼界了 …… Tsop颗粒丝印感觉像是刮刮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自营还是第三方店买的?

京东自营,有个旗舰店便宜30没敢买

网友:
大板子这不就是TR2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曰本鬼子不知道从哪回购了一批白片打标货自己用,比如东芝隼系列(大陆版)用的就是黑片,要不是从东芝经 ...

二鬼子的东西真是奇葩的很,上天居然看到TOSP的单颗粒256G的BICS,还有U盘上的3281 TOSP 单颗粒128G,和我见过的现代单颗粒2CE 64G的MLC一样令我震惊

网友:
是不是闪迪那种slc颗粒改标啊。闪迪是2015年左右了,现在应该没有了吧。

网友:
这个大板就是老款的TR200,有可能是返修货换壳了

网友:
就是PS3111换个丝印

颗粒是BiCS5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