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插太紧的尴尬

楼主(2021-12-20):
单位安装充电桩免费给电动车充电确实方便。短时间有近百人购买了不同价格的电动汽车。可是感觉比较别扭的,是16A三插座太紧。大概就是里边有防触电塑料片。我的充电插头是自己配的,发现很难插进去,非常用力按、稍微活动才行,短时间损坏了我2个插头了。别人的都是原配一体的,还想稍微好点。有什么办法解决?还是哪儿有卖内部固定比较牢固、方便用力的插头?16A的。

网友:
不是10安与16安的不匹配吧?

网友:
用原厂注塑的,改线啊。

网友:
只有改线,在自己家叫改插座

网友A:
如果是塑料挡片的原因可以插前在插头上涂点油,最好挡片加点硅油润滑一下

网友B:
嫂嫂,太紧了插不进!
二叔且慢些,加点润滑……

网友C:
看下三插头中间那个脚是不是长一点,这个是用来捅开保护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三插头中间那个脚是不是长一点,这个是用来捅开保护门的

我知道这个道理,先在这儿使劲,可是就是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塑料挡片的原因可以插前在插头上涂点油,最好挡片加点硅油润滑一下 ...

没用过这个,淘宝找找看看,就叫硅油润滑吗

网友:
润滑么喷点wd40试试
不要多喷

网友:
多插插就松了……

网友:
地线外延磨一个45度的角就可以了

楼主:
没用,已经用了很久了,不是我自己用,每个充电桩每天都有用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嫂嫂,太紧了插不进!
二叔且慢些,加点润滑……

全楼最骚没有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这个,淘宝找找看看,就叫硅油润滑吗

中性笔笔芯油墨后面的无色液体就是硅油,可以试试看

网友:
公牛啊,找个盖子大点的

网友:
立式三插好一点

网友:
看你的插头是10A还是16A?
插头插座要一样型号。

如果普遍现象,就自然损坏吧。

网友:
插线板质量太好了,要买红包撸的才行

网友:
鸿雁16a的比较结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