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外墙伸进来的PVC管如何固定住?

楼主(2021-12-20):
外墙32MM水钻打孔,放进来一根6分PVC管,外面无法操作。如何将其牢牢固定(需要受力以便里面安装弯头),最好里面不突出多余的管子。内外2个弯头,弯头也能伸进孔内更佳。

往孔内挤压AB胶?挤水泥(孔太小估计也不容易操作)?

网友A:
发泡填缝剂。32的孔穿25的管,还是有缝喷进去的。

网友:
发泡剂是最合适的,或者用空调堵孔用的那种橡皮泥

网友:
玻璃胶也可以,挤进去,固化后还能有一点弹性。

网友:
白水泥。。装废玻璃胶筒里,挤!

网友:
发泡胶密封效果好,防漏风、漏水

网友B:
外面 不要用弯头了,否则出不去,换直接加软管吧,那种里面带钢丝支撑的那种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面 不要用弯头了,否则出不去,换直接加软管吧,那种里面带钢丝支撑的那种软管 ...

外面有办法捅进来,就是进来后没办法在外面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泡填缝剂。32的孔穿25的管,还是有缝喷进去的。

大概多久能硬化?能牢牢的固定pvc管吗?  多久后用手拉不动PVC管?

网友C:
用包装箱打包带或者布带兜住外面往里拉住不行吗?不行就只能泡沫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包装箱打包带或者布带兜住外面往里拉住不行吗?不行就只能泡沫胶了。

有想过,不知道能不能拉紧,怕抵挡不住弯头挤压进去的力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外面 不要用弯头了,否则出不去,换直接加软管吧,那种里面带钢丝支撑的那种软管 ...

外面弯头系上绳子,装里面弯头的时候用细绳子紧紧拉住,待胶干了松开绳子或者不松都可以

网友:
先用小石子稍微固定一下,打发泡剂效果很好,固定后去掉小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面弯头系上绳子,装里面弯头的时候用细绳子紧紧拉住,待胶干了松开绳子或者不松都可以 ...

胶水一润滑,很好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面弯头系上绳子,装里面弯头的时候用细绳子紧紧拉住,待胶干了松开绳子或者不松都可以 ...

怕是拉不紧绳子,或有一定的弹性位移。我得试验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胶水一润滑,很好进的。

好有经验!  不过pvc方面,真的不好进,只能推进 一半,然后要用力压进去或者左右旋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怕是拉不紧绳子,或有一定的弹性位移。我得试验试验。

那你一定要求两面的弯头那要贴墙吗?如果不是必须那么严格的话,在内墙弯头位置打个骑马箍也能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一定要求两面的弯头那要贴墙吗?如果不是必须那么严格的话,在内墙弯头位置打个骑马箍也能行的吧 ...

尽量贴吧,不然在里面用手抓住就能上弯头了。假如管子有位移就有点难上紧弯头了。我主要是为了上弯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量贴吧,不然在里面用手抓住就能上弯头了。假如管子有位移就有点难上紧弯头了。我主要是为了上弯头的。 ...

那试试给外墙上弯头的地方打上骑马箍能操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