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宝主板换一个芯片

楼主(2021-12-20):
这个主板

升压芯片
IP5306是一款集成了升压功能,电池充电管理,电量指示的集成移动电源芯片,可提供2.4A升压输出,2.1A电池充电电流,使用4颗LED分别代表不同等级剩余电量。

因电池正负反接烧坏保护芯片

此芯片也是充电芯片

用这个代换

拆下烧坏的

换上好的

测试

充电正常

吃灰去。
谢谢观赏!!

网友:
修好去吃灰可惜了

网友:
修好了可以送去小黄鱼

网友:
我刚好打板了这个方案,一模一样的组合。5306+8608A

网友:
修好了加个鸡腿~

网友:
安装 要 用 风枪 吹吧?

楼主:
是的,拆装都使用风枪的

网友:
技巧好的话,可以用防风打火机,加上沸点合适无卤素助焊剂,拆换芯片。可惜现在充电宝几乎带小电流关机模式,给蓝牙耳机冲不满,电子开关USB灯头风扇关掉后一分钟无法开启。

网友:
我装这种类型的芯片都是只用936弯尖头子装。

网友A:
垃圾桶捡到个没壳子的充电宝,电芯引线断了,可惜电芯是双面胶粘的,暂时分离不开,不知道容量,掂量下还挺沉,估计8000毫安的,准备改到吃灰两年的坏电池ipad2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桶捡到个没壳子的充电宝,电芯引线断了,可惜电芯是双面胶粘的,暂时分离不开,不知道容量,掂量下还挺 ...

电吹风加翘板

网友A:
得多少度啊,上次拆这个ipad2电池,电池都吹的烫手了还粘的死死的,我真怕手滑把包装扯破,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多少度啊,上次拆这个ipad2电池,电池都吹的烫手了还粘的死死的,我真怕手滑把包装扯破,到时候哭都来 ...

加酒精试试。

网友:
话说任何胶水最怕的是油哦,油,缝纫机油,汽油,都速效解胶

网友:
见过最差的是IP5407的充电宝,改到玩具车上供电瞬间就烧了,其它充电宝都没事
搜了一下5407居然是5306的改进版,你这个估计也不行

网友A:
没有95酒精,只有75的,用75的加上慢慢撬总算弄开了,三块电池鼓了一块,剩下两块还有2V多的电压,拿TP4056充到半夜恢复到3.8了,继续充充试试还有救没有

网友:
烙铁还是热风枪焊接?芯片底部焊盘兼带散热的

网友:
小黄鱼多少钱卖出比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95酒精,只有75的,用75的加上慢慢撬总算弄开了,三块电池鼓了一块,剩下两块还有2V多的电压,拿TP40 ...

如果是放太久而鼓起来的,可以试试充电,充完电气体就会吸回去。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