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5p+Hynix 3Dv6测试

楼主(2021-12-20):
也来玩一下3265

上了颗无处安放的Hynix 3Dv6

3265只有黑片工具,低格太慢了,为了节省时间,开启pretest

简单设置一下,开始量产。

pretest比低格快很多,一会儿就报错了

格式化失败。

先不管了,重新插拔一下,发现可以手动格式化,那就测个速吧。

速度还不错的样子。

跑圈

速度还行。

但……

重新插拔后又需要格式化。

问板子卖家跳线规则,卖家也不懂,暂时搁置了。

有经验的老板,欢迎支招。

网友A:
我很想知道 这个3265 是新产品还是之前的产品呢?
是不是3267的阉割?
好神奇~

网友:
手头也有一个,没工具,楼主把软件发一下吧

网友B:
这么多外围元件都快赶上SSD了,慧荣这是认真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外围元件都快赶上SSD了,慧荣这是认真的吗

多个鬼,都内置LDO了,上多CE估计热炸了,听说正片颗粒有4K,这主控主要多个2.5V的电压跳线,支持长江颗粒的2.5V电压,长江颗粒不会太热,这个主控就是为1CE颗粒做准备的,现代颗粒V4V5V6都是速度极快的颗粒,上这个主控写入能达到40M,不知道是不是主控的一部分功劳,还是等正片工具出来吧

网友D:
上群联2307,我分享的工具有3dv6固件。(前提是闪存能上2307板上)

网友:
至于跳线嘛,方力群里狗蛋有,但是这货说高价出售,emmmm

网友E:
3265ac hynv6 tsop
jump r46 sb11 r51 r53
bga跳线和tsop当然不一样 具体怎么样我也不清楚,因为这玩意只有对应制程+封装的参考跳线表,sb跳线那些定义根本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65ac hynv6 tsop
jump r46 sb11 r51 r53
bga跳线和tsop当然不一样 具体怎么样我也不清楚,因为这玩意只有 ...

好的,谢谢狗蛋儿总,明天试试

网友(2022-08-25):
引用 网友C:
多个鬼,都内置LDO了,上多CE估计热炸了,听说正片颗粒有4K,这主控主要多个2.5V的电压跳线,支持长江颗 ...

这种主控感觉不会有正片工具

网友(2022-12-21):
引用 网友A:
我很想知道 这个3265 是新产品还是之前的产品呢?
是不是3267的阉割?
好神奇~  ...

这个软件现在在市面上很难找到

网友(2023-03-19):
hy 3dv6的片子真是一言难尽啊

网友(2024-03-19):
引用 网友D:
上群联2307,我分享的工具有3dv6固件。(前提是闪存能上2307板上)

2307支持这么新的t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