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DV录像带你干过吗?拆修年轻人没用过的视频存储设备-miniDV磁带

楼主(2021-12-20):
整理物品,发现了单独放置的一盘miniDV带,,这个可是当年视频存贮的最佳介质

反过来卡了一眼,想起来这盘带当年绞带了,就顺手放到了一边,想着以后处理,一放就是十多年

五颗螺丝拆掉就可以把这玩意拆开,但是要注意的是里面控制录像带旋转和打开磁带保护盖的卡笋都有弹簧,别弄掉了

修理过程不方便拍照片和视频,就画画来解释一下吧。老一点的人都这么修过录音带,记录数字信号的录像带是不是修完了能好使我也不知道
先把磁带损坏部分去掉,两头剪城同样的斜角

然后桌面铺条透明胶,越薄越好,胶面冲上。我用的是锂电池的保护胶带。
把磁带背面贴到透明胶上,切口对其,千万不要让下面的胶露出来磁带有点重叠没事

小心的剪掉磁带重叠部分和两侧多出来的透明胶,不要让胶露出来

装进摄像机,正常可以播放了,剪掉的地方缺失了几秒钟,画面卡顿一下,可以在视频里观看剪后的效果,发现拍摄的内容是2005年的。

这样的磁带数据倒出来之后就不要再用了,因为很可能再次绞带。
不过我现在连DV机都不用了

网友:
电影胶片烧断了也是这么修理的

网友A:
我也有个这样的磁带,必须要买个摄像机才能把里面的内容读出来吗?

网友:
录相带年代,把它转到电脑里就行了。需要用到视频采集卡,如果有DV机,就用便宜的1394卡就行了,配合会声会影把视频导出来就行了。

网友:
以前的音乐磁带都是这样修的,也不知道弄坏了多少

网友:
以前剪辑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
以前剪辑就是剪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这样的磁带,必须要买个摄像机才能把里面的内容读出来吗?

还需要1394采集卡。电子城也许能找到转换的业户,比什么都没有自己弄要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需要1394采集卡。电子城也许能找到转换的业户,比什么都没有自己弄要方便多了 ...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以前磁带机经常这么干

网友:
放到那里,作为收藏品吧。过几十年后就是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