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老速腾更换手动排挡防尘罩作业

楼主(2021-12-20):
服役了十几年的老车,已经换过一次防尘罩了,原来的真皮噗噗掉皮屑,前年换了个PU皮的防尘罩,没过两年又掉皮了,这次重新买了个真皮的换上。

皮掉的有点难看了,而且因为质量不好,球头可以30度旋转,曾经拉开重新夹过卡箍,没有效果。

新买的皮套,球头和塑料档片质量都不是很好,但原装的球头已经老化掉皮,镀铬部分也磨损的扎手了没法用了。

从这个位置扣进去,可以摸到两边的卡口,用点力气有了直接抠下方程罩小卡箍。

扣下来后直接网上提防尘罩

可以看到球头卡箍,有个突起位置,用钳子剪断就可以取下卡箍

取下来的卡箍,可以扔了

网上拔出球头,如果球头完好的话可以把球头上的塑料卡环翘下来,从新买的防尘罩上拆下皮罩和小卡箍换上就可以了,毕竟原装的质量是没的说的

里面的泡沫罩上次就烂了,但找遍淘宝都没有找到同款,看了一下下面其实和驾驶室是通的,所以有和没有区别不大。

接下来拆大塑料罩子,手指顺着两边可以摸到两个卡口,用点力气可以抠出来,只要扣松一个其他直接拉就可以脱扣了

可以看一下对应的卡口位置

装上新球头,这里要注意一定要插到位,排挡上的麻点要覆盖住大部分,用力往下压就对了

按到这个位置,麻点部分被大部分覆盖住

左手抓住球头,右手老虎钳夹住突出部分使劲夹

夹成这个样子,不要怕被夹断,即便夹断了也可以用铁丝固定或者用卡箍也可以,卡箍反而更牢靠

套上18年时去当地庙里吃年夜饭时主持送的佛珠

红圈部分要挡住防尘罩内塑料罩,蓝色部分才能完全卡到为。

最后换下来的东西,外圈塑料罩子用的是原装的没有换,原装的质量明显要好过买来的,拆下来是因为光拆小罩子的话小罩子里的卡口无法完全卡到位,要拆下来先扣好小罩子卡口再卡大罩子。

到这里就全部完成了,整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

网友A:
手动档皮实耐用

网友B:
档把套个珠子有啥说法???看到好多人都套个这玩意。

网友C:
看见图二忍不住想笑,像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见图二忍不住想笑,像极了.......

像完事儿后不继续的样子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见图二忍不住想笑,像极了.......

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见图二忍不住想笑,像极了.......

我怀疑你在开车,可没有证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完事儿后不继续的样子是吗?

这是你说的,我可啥也没说。

网友:
我都没说像啥,你就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你在开车,可没有证据。

我可啥也没说呀........

网友:
帆布的会不会更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档皮实耐用

自动档省心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见图二忍不住想笑,像极了.......

累了,毁灭吧

网友:
真奢侈,用真皮的。我的档把套也是掉皮了,被我拆下来用水把上面那层PU亮面和下边的那层附着在布面的渣渣全洗掉了,整个就变成了灰色的布。用着也不错

网友:
自动挡需要换变速箱了!还省心呢?

网友F:
看看b站的神级视频:泪尖上的速腾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337.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b站的神级视频:泪尖上的速腾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老速腾麦弗逊悬挂没有这个问题哦,只是发动机小问题问题多多,大问题基本出现,正时跳尺什么的都没发生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速腾麦弗逊悬挂没有这个问题哦,只是发动机小问题问题多多,大问题基本出现,正时跳尺什么的都没发生过 ...

老速腾pq35平台的是没啥问题,这个有问题的是后来强行简配出来的,被大家嘲笑了好多年!如果是自动挡的,1.4t配7速干式双离合的,基本上变速箱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档把套个珠子有啥说法???看到好多人都套个这玩意。

不跳档  和跳弹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