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SK6221跑圈多了会不会坏啊 从手机移动过来的压缩包总是损坏

楼主(2021-12-20):
跑圈多了会不会坏啊  从手机移动过来的压缩包总是损坏 不完整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如果随便跑几圈就坏,那要这个U盘有何意义?

网友:
别多跑一般没事,现在手机的OTG支持好像都不怎么好,最好是网络共享传到电脑里再传U盘

网友:
随便跑圈就坏 那么它的意义也没多大了
而且6221没有那么脆

网友:
应该考虑的是Flash是否要挂了

网友A:
你是不是没等文件传完就拔了

网友:
也可能是你手机系统有问题,我有一个realme手机也是那样,稍微大点的文件都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等文件传完就拔了

确认传完了

网友B:
说一下,手机往U盘传文件,部分手机会显示虚假进度条。它告诉你传输成功,其实并没有。这个时候不能拔U盘,得点通知栏上的弹出U盘,等弹出成功这个时候才能拔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手机往U盘传文件,部分手机会显示虚假进度条。它告诉你传输成功,其实并没有。这个时候不能拔U盘, ...

点弹出  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弹出  也不行

传完文件等两分钟再拔试试

网友:
64k格式化后再试一下

网友(2022-05-04):
sk6221兼容性差一点,用来做苹果的启动盘,不识别,后来换了慧荣

网友:
手机otg都很差  虚假进度条   锁屏就不会传  各种毛病  大点的文件损坏正常  我用从来都是看u盘读写灯不闪了  那才是u盘告诉它弄完了  手机告诉你   那是假的  实际u盘还没完事

网友:
手机供电不足电压也不稳定,所以中断一下就损坏,外接供电的typec拓展坞接手机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