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016款9代雅阁主驾驶侧玻璃升降器失灵,拆开看看

楼主(2021-12-20):
2016款的雅阁,2.0L精英版,近期发现主驾驶侧的玻璃一键升降有点不好使,遂拆开看看。

(就是AUTO这个按键,是2行程的按键,定义为:行程-1+行程-2)

(背面拆掉十字螺丝就可以取下)

(轻松取下)

(先看了看弹片,因为行程-1是完全正常,所以排除弹片的问题)

(再来看看PCBA,可以看到镀金已经被磨损了...,导致与弹片接触不是很好,INT)

那么问题来了:
1,这个PCB裸露的镀金层涂的是什么润滑油?
2,像图片中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维修办法?

网友A:
掰下触片,让它换一条轨道或者加宽触片接触方式,以前音量电位器就是,都磨出槽了,只能想办法换轨道。

网友:
一般这个位置上的都是白脂,没有上点凡士林也行

网友:
涂白凡士林就行,药店有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掰下触片,让它换一条轨道或者加宽触片接触方式,以前音量电位器就是,都磨出槽了,只能想办法换轨道。 ...

看完前四个字,把触片掰下来了,再看后面,原来是掰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换弹片好点
毕竟镀金的PCB强度和耐久还是比较靠谱的

楼主:
刚刚看了某宝卖的PCB镀金笔,几百块一支,看来没什么好办法了,装起来算了,将就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完前四个字,把触片掰下来了,再看后面,原来是掰一下.......

跟用得少键,换一下。

网友C:
PCB板子上的镀金层在附上一层焊锡行不?(不要太厚,薄一点,不知能坚持多久。)
我的车子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我怀疑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我没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板子上的镀金层在附上一层焊锡行不?(不要太厚,薄一点,不知能坚持多久。)
我的车子也有这个问题,但 ...

焊锡可不行,强度不够 摩擦一次就能产生沟壑, 淘宝上应该有卖升窗器总成 改好了四门一键升降的那种

网友:
一次就能把锡磨出沟来?你还真有膀子力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板子上的镀金层在附上一层焊锡行不?(不要太厚,薄一点,不知能坚持多久。)
我的车子也有这个问题,但 ...

修理这东西主要是拆装太费力了,最好一次解决可以用整车寿命期。

网友:
设计的不好,直接用轻触开关动辄上千万次的触点寿命就不会出问题。

楼主:
看了好多兄弟的回复,都没在点子上哈,这个是PCB的镀金层磨损了,跟弹片没关系。
还是坐等有没有高手有办法解决。

网友D:
这个也坏不应该的。镀金没了还有铜皮不会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坏不应该的。镀金没了还有铜皮不会这个问题吧

金层,镍层,再到铜底,都是导电的,哈哈。
问题它也不是完全坏,就是原本按一次就可以升窗,现在要按两次,甚至三次...

网友:
考虑太多了,把弹片稍微掰一下就够了,这个PCB镀金层足够你用的。万用表的拨盘比你这个要薄很多也没见用坏的。